MWC GPS问题

楼主(2014-06-16):
鼓捣了几天,终于搜索到信号了
GPS模块直连电脑定位正常,连接I2C转接板后,转接板上的指示灯以每秒3次的频率闪烁,证明搜星正常
然后在GUI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了
GPS_fix那里变绿了,但是各项数值显示都是-1,I2C Error和cycle time 那里的数值也是一会大一会小
不知道哪里还有啥问题,麻烦各位给看看

网友:
导航板的红灯正常频闪只代表了GPS和导航板的串口通讯正常,不代表导航板和主控通讯正常。请检查一下导航板固件和主控固件的I2C GPS通讯协议是否匹配。

网友:
请问这是个什么界面啊,求指点。

楼主:
主控板config gps部分的代码
/**************************************************************************************/
  /***********************                  GPS                **************************/
  /**************************************************************************************/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 n 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in case of NMEA mode,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in NMEA mode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 n 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PROMINI_SERIAL   // Will Autosense if GPS is connected when ardu boots.

    // avoid using 115200 baud because with 16MHz arduino the 115200 baudrate have more than 2% speed error (57600 have 0.8% error)
    #define GPS_BAUD   115200

   /* GPS protocol
       NMEA  - Sta n dard NMEA protocol GGA, GSA a n d RMC  sentences are needed
       UBLOX - U-Blox binary protocol, use the ublox config file (u-blox-config.ublox.txt) from the source tree
       MTK_BINARY16 a n d MTK_BINARY19 - MTK3329 chipset based GPS with DIYDrones binary firmware (v1.6 or v1.9)
       With UBLOX a n d MTK_BINARY you don't have to use GPS_FILTERING in multiwii code !!! */

    //#define NMEA
    #define UBLOX
    //#define MTK_BINARY16
    //#define MTK_BINARY19
    //#define INIT_MTK_GPS        // initialize MTK GPS for using selected speed, 5Hz update rate a n d GGA & RMC sentence or binary settings

    /* I2C GPS device made with an independant arduino + GPS device
       including some navigation functions
       contribution from EOSBa n di   http://code.google.com/p/i2c-gps-nav/
       You have to use at least I2CGpsNav code r33 */
    #define I2C_GPS
    // If your I2C GPS board has Sonar support enabled
    //#define I2C_GPS_SONAR

    /* GPS data readed from Misio-OSD - GPS module connected to OSD, a n d MultiWii read GPS data from OSD - tested a n d working OK ! */
    //#define GPS_FROM_OSD

    /* indicate a valid GPS fix with at least 5 satellites by flashing the LED  - Modified by MIS - Using stable LED (YELLOW on CRIUS AIO) led work as sat number indicator
      - No GPS FIX -> LED blink at speed of incoming GPS frames
      - Fix a n d sat no. bellow 5 -> LED off
      - Fix a n d sat no. >= 5 -> LED blinks, one blink for 5 sat, two blinks for 6 sat, three for 7 ... */
    #define GPS_LED_INDICATOR

    //#define USE_MSP_WP                        //Enables the MSP_WP comma n d, which is used by WinGUI to display a n d log Home a n d Poshold positions

    //#define DONT_RESET_HOME_AT_ARM             // HOME position is reset at every arm, uncomment it to prohibit it (you can set home position with GyroCalibration)

    /* GPS navigation can control the heading */

    #define NAV_CONTROLS_HEADING       true      // copter faces toward the navigation point, maghold must be enabled for it
    #define NAV_TAIL_FIRST             false     // true - copter comes in with tail first
    #define NAV_SET_TAKEOFF_HEADING    true      // true - when copter arrives to home position it rotates it's head to takeoff direction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ATION  1.16f   //(**)

    #define GPS_LEAD_FILTER                      // Adds a forward predictive filterig to compensate gps lag. Code based on Jason Short's lead filter implementation

    //#define GPS_FILTERING                        // add a 5 element moving average filter to GPS coordinates, helps eliminate gps noise but adds latency comment out to disable
    #define GPS_WP_RADIUS              200       // if we are within this distance to a waypoint then we consider it reached (distance is in cm)
    #define NAV_SLEW_RATE              30        // Adds a rate control to nav output, will smoothen out nav angle spikes

楼主:
导航板的config代码
直接发代码报攻击,只有发图了

两边的I2C gps都打开了 波特率115200

楼主:
主控GPS控制部分
/**************************************************************************************/
  /***********************                  GPS                **************************/
  /**************************************************************************************/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 n 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in case of NMEA mode,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in NMEA mode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 n 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PROMINI_SERIAL   // Will Autosense if GPS is connected when ardu boots.

    // avoid using 115200 baud because with 16MHz arduino the 115200 baudrate have more than 2% speed error (57600 have 0.8% error)
    #define GPS_BAUD   115200

   /* GPS protocol
       NMEA  - Sta n dard NMEA protocol GGA, GSA a n d RMC  sentences are needed
       UBLOX - U-Blox binary protocol, use the ublox config file (u-blox-config.ublox.txt) from the source tree
       MTK_BINARY16 a n d MTK_BINARY19 - MTK3329 chipset based GPS with DIYDrones binary firmware (v1.6 or v1.9)
       With UBLOX a n d MTK_BINARY you don't have to use GPS_FILTERING in multiwii code !!! */

    //#define NMEA
    #define UBLOX
    //#define MTK_BINARY16
    //#define MTK_BINARY19
    //#define INIT_MTK_GPS        // initialize MTK GPS for using selected speed, 5Hz update rate a n d GGA & RMC sentence or binary settings

    /* I2C GPS device made with an independant arduino + GPS device
       including some navigation functions
       contribution from EOSBa n di   http://code.google.com/p/i2c-gps-nav/
       You have to use at least I2CGpsNav code r33 */
    #define I2C_GPS
    // If your I2C GPS board has Sonar support enabled
    //#define I2C_GPS_SONAR

    /* GPS data readed from Misio-OSD - GPS module connected to OSD, a n d MultiWii read GPS data from OSD - tested a n d working OK ! */
    //#define GPS_FROM_OSD

    /* indicate a valid GPS fix with at least 5 satellites by flashing the LED  - Modified by MIS - Using stable LED (YELLOW on CRIUS AIO) led work as sat number indicator
      - No GPS FIX -> LED blink at speed of incoming GPS frames
      - Fix a n d sat no. bellow 5 -> LED off
      - Fix a n d sat no. >= 5 -> LED blinks, one blink for 5 sat, two blinks for 6 sat, three for 7 ... */
    #define GPS_LED_INDICATOR

    //#define USE_MSP_WP                        //Enables the MSP_WP comma n d, which is used by WinGUI to display a n d log Home a n d Poshold positions

    //#define DONT_RESET_HOME_AT_ARM             // HOME position is reset at every arm, uncomment it to prohibit it (you can set home position with GyroCalibration)

    /* GPS navigation can control the heading */

    #define NAV_CONTROLS_HEADING       true      // copter faces toward the navigation point, maghold must be enabled for it
    #define NAV_TAIL_FIRST             false     // true - copter comes in with tail first
    #define NAV_SET_TAKEOFF_HEADING    true      // true - when copter arrives to home position it rotates it's head to takeoff direction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ATION  1.16f   //(**)

    #define GPS_LEAD_FILTER                      // Adds a forward predictive filterig to compensate gps lag. Code based on Jason Short's lead filter implementation

    //#define GPS_FILTERING                        // add a 5 element moving average filter to GPS coordinates, helps eliminate gps noise but adds latency comment out to disable
    #define GPS_WP_RADIUS              200       // if we are within this distance to a waypoint then we consider it reached (distance is in cm)
    #define NAV_SLEW_RATE              30        // Adds a rate control to nav output, will smoothen out nav angle spikes

楼主:
MWC的高人來個回覆啊

网友:
还让解答什么?导航版指示灯每秒闪三下就说明搜到卫星了,该定点就可以设置调试定点了,你管他那个数据忽大忽小呢

网友(2014-07-26):
请问楼主,买来的导航版(转接板)是不是要单独刷代码才能用,如果是,代码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楼主:
搜索 I2C GPS NAV,谷歌代码上有
https://code.google.com/p/i2c-gps-n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