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给NICD电池充电,是否只管电流,不管电压?

楼主(2014-06-17):
在NICD选项中没有终止电压这项,怎么知道充饱了没?
量充电电压好象比
电池
正常电压高很多,正常不?
有没用B6给NICD电池充电的教程啊

网友A:
充好了自己会跳得

楼主:
那这样有两组电池,一个六节,一个五节,都500mah的,就可以串起来充了,对不
是否要求串起来的电池电压不能超过B6的进线电压(一般12V)
有多组并充的经验吗

网友B:
B6内部有升压电路,可以充超过12V的电池组。
NICD电池不管多少节,都串起来充就行了,不用设电压,充满会自停的,一般电流设0.1C。

网友C:
镍镉和镍氢最好不要并冲,尤其是大电流快冲,先充足的那节电池坏的很快的。LZ要理解什么是负delta V

网友D:
锂电是定(限)电压充电。镍氢、镍镉是定(限)电流充电。

楼主:
谢谢各位,用B6恢复了两放久的NICD电池,玩具车可用也.

网友E:
充电器自动识别电压 设置好电流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