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的舵机能动,怎么其他的舵机插上去就。。。。

楼主(2014-06-17):
今天买回来一个 FUTABA BLS251SB锁尾舵机,插到JR尾舵通道上,打满躲也就响下是不是我插错了还是要连接陀螺仪啊?其他的舵机雷虎1015插上尾舵通道就能动怎么回事啊,是行程要挑还是有问题?

网友A:
估计你的BLS251SB已经烧了或保护了(希望是保护了)
BLS251 为760us窄频舵机。
DS1015 为1520us宽频舵机。

把760的舵机插入1520信号通道可能会导致舵机烧毁。。。
请调整陀螺仪尾舵机频率。。。

网友:
窄频舵机要设置好才能插。不然会烧了。窄频插接收是没反应的

楼主:
我总共插上到拔下来也就4秒就想试试好的还是坏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BLS251SB已经烧了或保护了(希望是保护了)
BLS251 为760us窄频舵机。
DS1015 为1520us宽频舵机 ...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指导,我学习中,谢谢你

楼主:
不会就这么2下几秒钟的事情就烧了吧。。。。。。求老师来解答啊。。。。。太夸张了,入模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就这么2下几秒钟的事情就烧了吧。。。。。。求老师来解答啊。。。。。太夸张了,入模要细心啊。。。。 ...

驱动频率错误也是挺要命的。。。希望没烧

楼主:
不知道希望没有吧,我快吓尿了。。。。。。

网友:
同情一下,舵机频率一定要搞清楚啊,烧死没商量的。。。。

楼主:
没烧怎么都这么高兴我去,听说过普通舵机插窄频烧了的,窄频插接收机动都不动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