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三轴微单云台还有调的比这个牛的吗?再别说云台抖了

楼主(2014-06-17):
直接看视频吧,这次测试的是大角度工作区间,云台还是很稳的,轻便而且单臂结构也不是那么差。

5208就是给力 各种角度都 hold住。

1080p视频还在转码,超清等会儿再看吧……半夜一点 洗洗睡了

网友A:
挺不错的,确实没那么差。就是得看看空中表现怎样了

网友:
求改装教程 和 调参教程

网友B:
请问用 的是哪个版本呢的固件,还有参数是否可以放上来看看呢 ,ROLL和YAW 互换是什么意思,讲讲咯

网友:
给力! 期待试飞测试视频!

网友:
调得真的不错,牛!

网友:
lz能分享一下云台的改装数据吗?

网友:
来个90度极点工作自稳看看

网友:
上天就抓瞎了

网友C:
没看见上天效果,
而且多少人调这个调得哭爹喊娘,注定这一款产品就不是很好,难调。

网友D:
求参数 求5208电机 滑环的购买地址

网友:
地面和空中是两个概念

网友E:
在天上飞的时候,不抖才怪了。
除了和飞机悬挂的地方有阻尼球,云台其他地方全是刚性悬臂,如果飞机机动带来云台振动,那么这个振动将会持续很久。
动态测试比静态测试麻烦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天上飞的时候,不抖才怪了。
除了和飞机悬挂的地方有阻尼球,云台其他地方全是刚性悬臂,如果飞机机动带 ...

嗯 你说的对,昨天刚买的32bit毛子板。之前一直用8bit,我之前帖子有视频,有点抖。不知道这个32bit抖不斗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确实没那么差。就是得看看空中表现怎样了

haha因为用的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参数 求5208电机 滑环的购买地址

就是dys 5208电机 淘宝都带滑环

网友F:
LZ的目前做地面手持云台很合格了  但是航拍好不好使 上天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目前做地面手持云台很合格了  但是航拍好不好使 上天说了算

嗯 有空上天试试

网友G:
楼主可否分享下参数啊?参考下,可以么?还有32位的板子哪里卖的?求推荐

网友H:
我试过,上天跟地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试过,上天跟地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呵呵

你试的是32bit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否分享下参数啊?参考下,可以么?还有32位的板子哪里卖的?求推荐

等回去的 有时间拍个截图,不过32bit的参数用到旧的8bit板子上不行的。

网友I:
求指导,我的是2轴的都没搞好,一上天遇点风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指导,我的是2轴的都没搞好,一上天遇点风就抖

正常,一开始调都抖

网友:
上天效果才是王道

网友J:
楼主啊,云台表现看的是在天上,在地上都能抖的,那不叫云台,叫逗比,哈哈哈。DYS调好了慢飞还是能接受的,速度一快就呵呵了,单臂的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啊,云台表现看的是在天上,在地上都能抖的,那不叫云台,叫逗比,哈哈哈。DYS调好了慢飞还是能接 ...

我指的‘抖’是指 大角度自激产生的抖 不是上天被风吹得抖。

以前旧的板子 云台工作角度超过几十度就不行了,这个新版子把飞机垂直立着 云台还能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 的是哪个版本呢的固件,还有参数是否可以放上来看看呢 ,ROLL和YAW 互换是什么意思,讲讲咯

用的是新的32bit的控制板,以前8bit处理器根本不够用。新版有两个传感器(IMU) 一个装在相机下面,另一个装在云台臂上。配合使用才能达到大角度自稳。

我说的互换意思就是,你看我视频最后一段,我把飞机垂直90度平躺着,这时候原来航向轴电机垂直了,原来横滚轴电机(黄的)水平了(在下面),相当于两个电机互换了位置,而云台还能够保持平衡。这在原来8bit板子只用一个IMU是行不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新的32bit的控制板,以前8bit处理器根本不够用。新版有两个传感器(IMU) 一个装在相机下面,另一 ...

大哥,原来你用的是32的板子,那这功劳绝对不是DYS云台的功劳,而是32板子的功劳,32的板子,就是大俯仰角度不抖,而且还是倒立使用的,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抖’是指 大角度自激产生的抖 不是上天被风吹得抖。

以前旧的板子 云台工作角度超过几十度就 ...

山寨板子不能更新固件,老版的固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原来你用的是32的板子,那这功劳绝对不是DYS云台的功劳,而是32板子的功劳,32的板子,就是大俯仰 ...

那必然的 俩IMU呢

网友K:
好意思只放毒秀肌肉不发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意思只放毒秀肌肉不发参数吗?

网友:
上天实测才知道 到底牛不牛,这样的测试  和实际飞行还是差蛮多的

网友:
楼主是土豪 我也看出来了

网友L:
新人问一下 线不会缠起来吗

网友:
这个DYS我用过上天就是垃圾

网友M:
楼主是来秀身材的,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人问一下 线不会缠起来吗

普通的肯定会缠绕,我在电机中心加了滑环。无限转圈的同时,里面的线可以通过中心轴里的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来秀身材的,鉴定完毕。

怎么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