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狗台带GCU装精灵1上可以直接装吗?

楼主(2014-06-17):
2D狗台带GCU装精灵1上可以直接装吗?

网友A:
不可以 需要定制升级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需要定制升级中心板

好的多谢

网友:
可以选择升级中心板,或者购买NAZA 的PMU

网友B:
最方便是升级中心板,这样不需要gcu和pmu了,套装里面还带遥控俯仰控制杆。或者用pmu和gcu接,好处是可以接i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方便是升级中心板,这样不需要gcu和pmu了,套装里面还带遥控俯仰控制杆。或者用pmu和gcu接,好处是可以接 ...

如果升级中心板OSD要是安装还得上PMU?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升级中心板OSD要是安装还得上PMU?

是的,升级中心板上只有云台8P接口和图传6P接口,想接iosd还是要pm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升级中心板上只有云台8P接口和图传6P接口,想接iosd还是要pmu

那我直接上PMU是不是直接可以上云台和OSD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直接上PMU是不是直接可以上云台和OSD了?

貌似接口不够,还要一个can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接口不够,还要一个can hub

好像是精灵真麻烦还想上2.4G数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精灵真麻烦还想上2.4G数传呢

上太多精灵会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太多精灵会累死的

换了TM2214和TM碳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