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师傅给看看还能用不???

楼主(2014-06-17):
不知什么牌子的飞机,,也算是全新的,应该是电调和接受机一体的吧,烧了。网上也配不到,现在是舵机控制没问题,通电电机狂转不受控制。想自己换配件,这飞机又小,电池电调电机啊什么的又比这个原配的体积大,还有维修价值吗?我以前没玩过飞机。还有遥控器4通道还是2.4G的,要是能配接收机,给我的车船用也应该能用吧?有知道哪能配这种的接收机吗?贵不贵?

网友A:
不是大问题  目测是电调部分mos管烧了  你这是有刷电机  单向转只用一个mos管  好换  拆开上图大家帮你看怎么换

网友:
好控,跟T8FG一个样

网友:
控是FHSS,应该能找到接收,车船都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问题  目测是电调部分mos管烧了  你这是有刷电机  单向转只用一个mos管  好换  拆开上图大家帮你看怎 ...

回家拆开看看,请网友看看,能配接收机最好了

网友:
理论上好修的,接收机的电调烧了

楼主:
淘宝就一家有,破接收机135  遥控器220.配个接收真不值。

网友:
不错鸡鸡改无刷吧

网友:
改无刷吧 鸡鸡不错 改起来应该不费劲

楼主:
我想改无刷,不知道电池放哪啊,2S最小的的电池体积,比这原装电池大不少那

楼主:
再说这飞机怎么没有起落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说这飞机怎么没有起落架啊

我的2.5米都没起落架。。。。

网友B:
好像是有点小,换控换接收改无刷吧
接收和电调挂在机身外侧,机身内空间全给电池用,买个同木条+电机座,简单粘粘就可以装无刷电机了,桨也要换
不过,好像没看到副翼,LZ确定那是四通道的吗?要不再自己开个副翼吧

网友:
好像网上都有卖小的接收机

网友C:
用地平线的设备全部更换吧, 性能会有极大提升

网友:
我要是你绝对把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全部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地平线的设备全部更换吧, 性能会有极大提升

这换下来估计比原飞机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换下来估计比原飞机都贵

飞机本来就是贵在设备. 设备坏不了, 可以一直用下去

楼主:
准备买futaba 的14sg ,开始玩飞机,结果还都没有行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有点小,换控换接收改无刷吧
接收和电调挂在机身外侧,机身内空间全给电池用,买个同木条+电机座, ...

不好意思,副翼是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副翼是啥意思?

大哥 我也是动力艇开小差过来的

不过
好歹你也得多学习一点飞行原理,这和两通道的船可大不一眼

副翼是主机翼上的舵,一边一个,控制飞机横向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 我也是动力艇开小差过来的

不过

那是不是还要增加舵机控制。自己摸索。没人带入门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还要增加舵机控制。自己摸索。没人带入门慢啊

升降舵 一个舵机
方向舵 一个舵机
副翼  两个舵机加Y线(一个舵机加两钢丝也可)
襟翼(可选)   两个舵机加Y线

一般像真机无襟翼的话需要四个舵机

我也没人带,自己摸索的,潜水最重要。当年玩船也是

网友:
乍一看真以为是T8FG

网友:
要玩就把电控全换了,否则就别折腾了。

网友:
这控就是仿t8的吧,能修好就不换电子件算了,当练习机飞吧,以后换个赛斯纳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