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身上安装舵机

楼主(2014-06-17):
本人小白,想请问如何能在精灵1身上安装一个舵机,可以用来挂送小物件,想知道其中的安装原理,望各高手指教

网友:
哦,偶就是来学习帝

网友:
婚礼送戒指是吧

楼主:
是这个想法,正好手里有一台闲置的精灵1,想在发挥点热量,不知可有方法

网友A:
这个可行的,首先是更换精灵内部的接收机,换成futaba的8通道接收机,接收机会富裕出一个通道就可以接舵机了,遥控器也要换成futaba的8通道以上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行的,首先是更换精灵内部的接收机,换成futaba的8通道接收机,接收机会富裕出一个通道就可以接舵机 ...

恩恩,学习了

网友B:
原裝控除非您手動能力強!
還是換控比較快解決!

网友C:
最好能狸猫换太子,把婚礼的真戒指换成假戒指,你就发了

网友D:
送戒指还是换个小飞机吧   这货第一太大 第二风力太大  第三 市内的危险性也偏大

戒指那点重量  随便一个小四轴都OK了

网友:
好想法!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狸猫换太子,把婚礼的真戒指换成假戒指,你就发了

哈哈,那我就从此从论坛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戒指还是换个小飞机吧   这货第一太大 第二风力太大  第三 市内的危险性也偏大

戒指那点重量  随便一 ...

哦哦,小四轴有什么值得推荐好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裝控除非您手動能力強!
還是換控比較快解決!

初学者换控,米有限,请问有性价比高的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学者换控,米有限,请问有性价比高的控吗

没有性价比高的四轴  都差不多

玩具级别的都能送戒指   飞的还挺稳当  起码我飞了一年多的伟力V959 仍然健在

换控的话,如果考虑换接收选择很多 。

不换接收机,能考虑的貌似不多  听说天地飞可以直接对频  FUTABA也可以直接对频

但总感觉换天地飞还不如原装控放心。

有米直接FUTABA

我也在纠结 但没舍得买

网友D:
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案,你看玩具四轴上很多都带有吊篮的  你直接拆一套 装在精灵下面

需要的是那块主控板 一个3.7V的1S电池 然后一个吊篮组件   这样双人操控就可以了吧  没必要单独加载到原装上面

V959是带有吊篮的  配件才25快,主控板60左右  电池20快左右   100米以内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成本也就是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案,你看玩具四轴上很多都带有吊篮的  你直接拆一套 装在精灵下面

需要的是那块主控板  ...

多谢,学习了,赶紧t宝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学习了,赶紧t宝一下

那我单独买中心版和遥控器,能直接遥控吗。还是买一架套机直接拆下安装可靠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单独买中心版和遥控器,能直接遥控吗。还是买一架套机直接拆下安装可靠一点?

应该能 对频也不需要其他附件

直接买个成套的吧,

不用的时候还能组装起来飞一飞

不一定伟力  很多品牌都有吊篮小配件

但要注意 风力太大  是否匹配的问题 毕竟玩具级别的吊篮太轻   精灵的桨叶风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能 对频也不需要其他附件

直接买个成套的吧,

多谢指教,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