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0电机配啥电池和桨

楼主(2014-06-17):
N4260 kv500电机,功率1300w左右,300克重,用啥电池和桨?一米6的P51上用,我现在我用4S 2600电池,就16*8桨,容量偏小了,力道也偏小,,上6S 5000电池会不会效果好些?配什么桨合适??

网友:
沙发,这么大,还是用油动吧

网友A:
6S可以的,不过桨不能用那么大的,换14*8的应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可以的,不过桨不能用那么大的,换14*8的应该合适.

手上只有13*8的桨,用6S 5000电池起飞估计3公斤左右,会影响飞行质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13*8的桨,用6S 5000电池起飞估计3公斤左右,会影响飞行质量吗?

应该是差不多够用的了,像真机不是3D机,更加偏重于速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