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大齿盘的一些想法

楼主(2014-06-17):
夏天到了,就算不带头罩飞直机,几分钟下来,电机电调都挺烫,不知道gaui有没有考虑将x3的大齿盘改进设计成类似450大齿盘那样带“小风扇”作用的设计,这样转动时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散热呢,愚建,不喜勿喷

。。。。。。。。。。。。。

网友:
对哦,增加风扇功能,不然很可能中暑的

网友:
你x3用的是小罗定制电机吗

网友:
直机大桨高速转动,向下吹的风够大了吧?这样电机、电调都散不了热,你那大齿盘产生的一丁点风有散热作用吗?

网友:
这个布局,大桨风是往下吹的,你要齿盘的风往上吹吗?

网友:
大齿盘下面又没有电子设备,吹啥呀,所以没必要啊。

网友:
再说,大桨的风足够大了。

网友:
给头罩电机、电调位置开天窗

飞行中本来风就很大了。只不过头罩罩着不流通而已。

网友:
楼主用啥电机的呢?

网友:
电机的造型不错,还有散热的片槽设计

网友:
风扇型齿轮设计的很巧妙,但是限于转速没有起到很好的散热作用,而且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更高,考虑到大盘齿的水平精准性,后期的大盘齿又回到了平面的设计。充分说明大盘齿设计的重点是水平精准性。

网友:
X3飞完下来,电机电调确实很热,我包着头罩飞,飞暴力点的航线,在头罩外都感受到里面的热力

网友:
电机上直接加个小风扇可能会更好

网友:
据说那个机身加强件有一定的散热功能~~
还是头罩开孔来得现实点,多冲冲航线就降温了

网友:
早点起来飞就行了,俺都是6点去飞,8点前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