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9原装电调一问

楼主(2014-06-17):
我的接收坏了,想用其他接收来控制电调,不知那只脚是电调讯号输入,那只脚是给接收的5V,那只脚是负极

网友:
顶楼主 同问 我也有个FT009

网友:
可否拍个电调
照片发来看看

楼主:
研究了都搞不行

网友A:
我的009用了华科尔D10的控,你如果有其它控换个电调就又可以跑了.

网友:
改无刷吧

网友:
这船有人改无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009用了华科尔D10的控,你如果有其它控换个电调就又可以跑了.

就是不想浪費原裝的電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浪費原裝的電調

换吧 换个车用高压版本的你就觉得那速度。至少比现在的快。玩具级别这个速度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 换个车用高压版本的你就觉得那速度。至少比现在的快。玩具级别这个速度可以了。

換了,很快燒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很快燒

我换了电机   电调   还好没挂过..就是抬头厉害...

网友B:
IN应为信号输入,从电路设计来说敷铜板覆铜面积大的一般为地线(与电源地线相连),那么上图三个端头右脚为地,中间的脚为5v正极(具体还得看上图左下角的那个稳压管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应为信号输入,从电路设计来说敷铜板覆铜面积大的一般为地线(与电源地线相连),那么上图三个端头右脚为 ...

IN是插舵機的,不是電調的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IN是插舵機的,不是電調的訊號

不好意思乱点鸳鸯
我以前也坏过两个类似的二合一,电调信号控制线路我是从功率管往上逐级推导,发现是个三端的管子坏了,换了后维持了一段时间。
主要就是IC有问题,(Ic型号标注给打磨去了),电调没信号输出,但舵机有信号输出。

网友:
不换控,换个水冷的320a电调,上3s可行不

网友C(2014-10-17):
引用 网友A:
我的009用了华科尔D10的控,你如果有其它控换个电调就又可以跑了.

兄好,我刚入手了个009的船壳,手里也有D10控,改装双向有刷,是不是换双向电调就行了。D10油门怎样支持双向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好,我刚入手了个009的船壳,手里也有D10控,改装双向有刷,是不是换双向电调就行了。D10油门怎样支持 ...

可以的 控放中间就可以

网友(2014-11-28):
009原装的马达用30A的电调加7。4v25c的电池,行吗,原装电调是多少A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