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调参软件飞行模式切换显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17):
是这样,我用的是 NAZA LITE飞控+天6(改的三档开关)连电脑开调参软件在遥控器设置飞行模式调整时姿态和手动切换都是蓝色高亮显示,就是gps姿态时,蓝色高亮是在失控状态,但软件左下(led灯旁)显示的状态是"gps姿态"模式,请问看三种飞行模式以那个为准,是高亮条还是左下led状态栏,请技术员能回复下,谢谢。
晚上继续调试,测量各状态电压。。。把左边1.83k电阻减少到1.73k蓝色高亮显示条3档显示正常!(4楼图纸)

网友A:
以兰色高常为准,看NAZA-M教学,用EKSY-0404遥控设置部份

网友B:
请截图您描述的问题,  按照滑块先将GPS模式对应好,再看下面指示的当前模式

楼主:
RE: naza lite 调参软件飞行模式切换显示问题

引用 网友A:
以兰色高常为准,看NAZA-M教学,用EKSY-0404遥控设置部份

谢谢老师,你的视频教学给我们很好的帮助.我是用5档旋转开关的3档模拟替换原来6通道10k电位器的,分压阻值是实量电位器在姿态(gps模块还未装)----姿态----手动模式蓝色高亮时的阻值,然后换成固定电阻,4个电阻两边都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截图您描述的问题,  按照滑块先将GPS模式对应好,再看下面指示的当前模式

主题时为了把3个飞行模式表诉清楚所以用了"gps姿态"模式实际gps模块还未装,显示是2个姿态这是中间档姿态模式和手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题时为了把3个飞行模式表诉清楚所以用了"gps姿态"模式实际gps模块还未装,显示是2个姿态这 ...

这是左边姿态模式(gps),蓝色高亮打在失控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左边姿态模式(gps),蓝色高亮打在失控保护!

重新分配GPS这边的分压电阻,
可以先用5K电位器,转动电位器,让GPS兰色点亮,然后测量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配GPS这边的分压电阻,
可以先用5K电位器,转动电位器,让GPS兰色点亮,然后测量电阻值。

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解决的。

网友:
我的怎么调不到中间的姿态模式呢,只能调到最左边的姿态模式和最右边的手动模式(没有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题时为了把3个飞行模式表诉清楚所以用了"gps姿态"模式实际gps模块还未装,显示是2个姿态这 ...

哎呦我去 这调参软件跟我怎么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