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3D云台) iOSD 和防干扰版内置图传固定后,偏头和果冻都消失了

楼主(2014-06-17):
先买了精灵2和2D云台套装,因急于试飞和测试性能,所以先没有考虑内置和固定安装,后添的东西基本都挂在机器外面,

详见本人前期测试帖:
精灵2+IOSDmini+600mw图传安装,防干扰,距离测试等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121&fromuid=234505

后来又换了3D云台,发现存在偏头现象,虽然装了防干扰版但果冻现象似乎还是比较严重,
详见此贴:
基本知道原因了: 精灵2升级3D云台后有两个问题:高频噪音 和 无故向左偏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440&fromuid=234505

最近有时间了,另一方面也觉得东西都基本可以固定下来了,就认真研究了一边各位前辈的内置安装方案(在此也隆重感谢一下前辈们的分享),打印了一大堆安装图纸,开工改装

拆飞机壳子就不说了,拧那个靠近脚架的螺丝还是有点麻烦的,需要六角长螺丝刀。

首先就是拆开 iOSD mini 了,那条插HUB的原装长粗线全部焊掉,然后把机身出去预留到机外HUB的线减掉一大截,转回机身内,当然事先必须研究好哪条线对应iOSD上的哪个焊点(可参考冰咖啡的改装帖),我是在线上和iOSD上都先标记好位置编号,然后一一对应焊起来。

之后用万用表再测一下,检查对应关系和通不通,最后也打上热熔胶固定,

原来不想要 iOSD 的盖子了,但是发现要想固定的话,还必须得保留。都是用双面胶固定,下面有几个大焊点,所以要用厚一些的双面胶,上面粘防干扰版用薄的就可以。
注意把 iOSD 的 USB口朝外,方便将来调参。
其他线的焊接和热封也不提了,反正都是按原来的对接关系,抽回到机身内处理,最后长一点的线全部扎紧

粘的换算稳固

机身内完成以后,外面的图传立起来用两个直角塑料片夹住固定,下面双面胶,上面都是胶带,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图传天线能尽量低一些,否则飞回来的时候图传信号会被相机挡住

固定的位置一方面天线避开指南针,另一方面要给云台留够左右转动的位置,外面长出来的线也都扎起来

去掉的东西有12克

装完后飞机全重约 1330 克,在安全范围内

OK,重点来了,内置和加固完工后试飞了十多次,居然发现偏头现象和果冻现象居然都没有了 !!!

下面是一次比较暴力的飞行视频,请观赏,因网站原因稍有卡顿,但绝无果冻和偏头

网友:
视频 很平稳~~~~~~~

网友:
牛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可爱的小精灵

网友:
这是个巧合吗?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内置和改装后各部件线材全面紧固,飞机震动以及共振现象大大减轻,所以故障也就没有了。

我以前一堆线在外面只是简单捆了一下,图传是用胶带两面夹住横挂在脚架底部,是软连接,想来飞起来以后图传也会大幅震动,甚至可能碰到云台,导致出现偏头现象。

网友A:
那个HUB的插头板子上有一个小的二极管一类的贴片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HUB的插头板子上有一个小的二极管一类的贴片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是的,有一条线开始测的时候不通,拿掉以后焊接好了开机测试发现没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一条线开始测的时候不通,拿掉以后焊接好了开机测试发现没影响。

可能是电源的防反接二极管,直接接上问题不大,电压会升高0.6v

网友:
确实效果不错!

网友B:
我见过的所有视频你这个真的是没有果冻啊,从左右看,哪是果冻出未的地方,但你的没有,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
用狗是超广角吗???还是广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的防反接二极管,直接接上问题不大,电压会升高0.6v

可能恰恰问题出在这里! 恰恰是升高这0.6V , 云台动力充足, 好了!!  绝不是内置解决!!  楼主有兴趣 把这小元件焊回去试试! 有变回去了,有可能

减震球问题, 原配白色肯定不行, 我是换回2D云台最硬的黑色减震球, 果冻才得改善,  至于40°阶梯减震球, 我奇怪有人能用? 直接毁灭精灵, 引起大振动机身抽

看来我回头把这小元件拿掉试验试验, 说不定大好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内置和改装后各部件线材全面紧固,飞机震动以及共振现象大大减轻,所以故障也就没有了。

我 ...

不会这么简单

可能是你无意中灭掉 那个接线2极管带来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所有视频你这个真的是没有果冻啊,从左右看,哪是果冻出未的地方,但你的没有,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 ...

是啊,改装后就发现非常稳了。
个人觉得跟改装、安装紧凑后飞机震动减少有关,包括减少震动源和机身平衡,另外估计飞机个体也是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狗是超广角吗???还是广角

视野选的 M 模式,大约90度。变型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恰恰问题出在这里! 恰恰是升高这0.6V , 云台动力充足, 好了!!  绝不是内置解决!!  楼主有兴趣  ...

呵呵,我肯定不会改回去了,感兴趣的也可以拆掉多余的接口试试。

你说的比较专业,不过这个接口是接 iOSD 的吧,跟云台电力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野选的 M 模式,大约90度。变型好一点。

切底无语,只有用W抵消振动,你可以一在M下面没有果冻,利害,拿精灵去挣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