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高频头拆解照,安装到Devo10内部的方案探讨

楼主(2014-06-17):
我的控是Devo10,刷了SUVSUV兄的3.5.3固件。下面是HB100BL的高频头拆解照,里面也是24L01+(但应该蓝飞翔做了一些开发在里面,包括对华科尔、JR、Futaba几家PPM信号的识别设定。内置了小电池。从PPM取控制信号,从锂电池上取电。

我考虑的一个修改方案是:
1、直接把PPM接到D10的PPM信号上
2、锂电池位置的供电直接用VCC3.3V(这个电压供电合适吗?)

这种情况下,不飞HP100的时候,它的高频头也会一直耗电吧?怎么样可以做到不飞HP100就可以不耗电?
总体来说有无更好的改装方案呢?

网友:
不飞的时候把电源开关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原来用锂电供电,现在改用VCC3.3V直接供电,不改线路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
不飞的时候,高频头应该不会耗电吧,不然电源开关是干什么的

楼主:
我准备安装到d10内部,这样再引出来一个开关来控制是否供电,太麻烦了。应该有更好的方案吧

网友:
还是另购模块吧,这个没有预留ISP接口,不能使用遥控器的固件控制也就没有了内置的意义。

网友:
不能用3.3V直接供电

网友:
3.3有点低,不能开机。

网友(2014-07-24):
另買一個NRF24L01高頻頭吧= =別這麼折騰

网友:
D10已经可以直接附加24L01高频头模块,通过固件控制了。何必拆解外置高频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