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SD mini + 图传问题

楼主(2014-06-17):
Phantom 2 + H33D 云台。我按所附图纸按照了iOSD mini 和图传发射器(600mw)。发现续航能力大大降低,上电搜星的时候(此时图传已经开启)电量就掉。70%电起飞,上到100米,平移前进(均不超过一百米)悬停,下来就30%电了,貌似也就飞了两三分钟(回头再上视频吧)。

请问这正常吗?不正常的话可能有哪些问题?焊接不牢?另外,不需要的时候,图纸红叉处断路后可以停止图传正常飞行吧?可以省电吧?

网友:
那你把两个东西的线都拔掉再试试呗,看是电池问题 还是 iOSD 和图传漏电

楼主:
恩,回头再试试

网友:
很不正常,图传不接电没问题

网友A:
图传0.2A的电流,与4个电机比起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0.2A的电流,与4个电机比起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600MW的图传发射机,工作电流不止0.2A.

网友B:
什么机器啊,跟OSD没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啊,跟OSD没关系的吧

Phantom 2 + H33D 云台
字太少啊字太少

网友:
一般飞15到18分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