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用管夹固定电机如何调平

楼主(2014-06-17):
刚装了个XC600,管夹固定电机不懂怎么调平,用水平珠的话,本身机架就不保证水平了,而且水平珠也没法靠在电机座上,目前是把机架反过来从下面靠水平珠校准,调完确实比没调的好,但是两对角的电机似乎转速还是没能一致,飞一两分钟下来右前跟左后电机明显比另一对角电机温度高。
求问该如何调平才能使四颗电机的转速接近一致
另求600轴距nazaV2的参考设置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1811&extra=

我的是这样调水平的

网友:
不用泡泡的飘过,
肉眼瞄,电机安装座二侧与中心板水平,

网友:
先用水平尺调整工作台的水平,然后上JJ  再找水平。我94这么搞滴。

网友:
直升机用的电子螺距尺,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