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最大螺距十字盘不平

楼主(2014-06-17):
飞越450机子
无副翼
黑色K8
华科尔D7控

中立点(0螺距)的时候十字盘是调平了的 但是到最大螺距的时候十字盘明显前低后高了,感觉是后面那个舵机行程大了 请问怎么办?能不能在哪个地方进行微调呢? 还是只能换舵机?

网友:
能正常飞就好了

楼主:
谢谢回答

最大螺距倾斜的有点多了 很明显  我想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最大螺距倾斜的有点多了 很明显  我想知道如何解决

在K8的调参软件里 “修定”那项里点博士帽。会出现最大螺旋总距和最小螺旋总距。分别把你的油门摇杆放到最高和最低,就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的四向按钮分别调整最大和最小螺距时的十字盘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8的调参软件里 “修定”那项里点博士帽。会出现最大螺旋总距和最小螺旋总距。分别把你的油门摇杆放到 ...

谢谢回复

是这个地方吗?

网友A:
对就是这个地方。你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上面这块就会变成粉红色背景。这时你就可以点那几个按钮去调十字盘水平。油门摇杆放到最低就可以调最小螺距下的十字盘水平。点这几个钮就行,千万别去调整拉杆长度,那样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地方。你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上面这块就会变成粉红色背景。这时你就可以点那几个按钮去调十字盘 ...

OK  谢谢  等会去试试

网友:
曾有一台机在最上跟最下位置有小不平,通过博士帽调平,试飞推油门上下飞机不是垂直起落的!后来去掉博士帽里面的调整,推拉油门反而能直上直下了!

网友:
调机的时候K8已经是水平的,但是拔掉USB之后重新上电最大螺距和最低螺距都不是水平,这个问题是正常的,陀螺仪没得到任何修正,我原来入魔的时候也纠结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群里的人说正常,飞起来就是了~我就带着飞机下楼试飞了,直上直下的~

网友:
我能说软件调好了就ok吗,其他的真正飞起来在看看有什么问题ok。

网友:
谢谢楼上,我说怎么我的飞机,上下的时候,总会往一边歪,原来是不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