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版 Spektrum DX6 开箱 (照片补齐。多图杀猫,慎入)

楼主(2014-06-17):
初步感觉,硬件上,比原来的DX6i好看多了,做过也精致不少(以前的DX6i整一个山寨的感觉)。固定天线使用很方便,再也不用担心扭转过度导致断裂的情况。控上有不少二段和三段开关,应该是这一级别的控中最多的。显示和控制循DX9的设计,不是最好的,但很实用。最值得一提的是软件(叫固件也可以)。DX6的软件用的是DX9,DX18一套体系,在同级别的控中功能强大,而且,有连贯性。学会了一种控,该系列的其他控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由于这是一款入门控,出于成本考虑,很多东西都省掉了,比如挂带,比如充电器 —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控标配5号干电池,不需要充电器。选材方面和DX9是有能感觉得出的区别的,比如对码开关,手感就差些。而摇杆,和DX9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平心而论,如果没有DX9 DX18在身边做对比,DX6的摇杆还是不错的。

好了,接下来就是全套开箱照。

* 等不及的可以去我博客拔照片,不着急的有空转过来。

网友:
控的全家福啊

网友:
相对之前的DX6i,确实是提升不少了!

网友:
1580人民币的话,还不如咬咬牙上dx8或者再加1000上dx9

网友:
好像屏幕大了点?

网友:
确实漂亮多了 可是这价格也太。。。直接乘3啊

网友:
支持摇杆模式转换麽??

比如现在是Mode 2可否改为Mode 4??

网友:
不好看,还是DX9最好看

网友:
价钱快赶上DX7S了,不划算哦

网友:
没用过  但不喜欢肩部旋钮

网友:
还是上DX9好些!

网友:
价格无爱啊

网友:
老金的DX家庭

楼主:
拆开外包装,里面的彩盒外面还套了一个塑料袋,不知死活地平线本身还是卖家另外套的,总之,感觉不错,即使下雨天快递留在门口,也不怕里面的东西淋湿。

看了彩盒的背面,感觉地平线中国除了赚钱以外,要做的正事还很多啊。

说明书也是。
看来蛋壳包装是趋势?记得DX9也是类似的材料。

分开两半的蛋壳。

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说明书一本,DX6控,AR600接收机,对码头及六角L刀头(用于调节摇杆长度),五号电池4节。
就这些了。

控本体

前面板。整体应该是塑料+细咬花,不确定是否有一层薄薄的橡胶漆。微动开关看起来和DX9一样。挂钩的位置基本处于平衡点。仔细看的话,这个挂钩是有点向下倾斜的,有上下之分。
Spektrum标志部分做得挺精致。

显示屏感觉和DX9类似,带背光。
很高兴看到DX6的滚轮也采用了和DX9一样的带橡胶表面的那种,操作起来不打滑。
Clear和Back两个键,手感貌似比DX9还有好点。寿命就不得而知了。

DX6上的两段和三段开关。
由于采用了和DX9 DX18同样的软件,DX6上的所有开关都是可以任意定义的,开关仅用字母标记。
对码按钮与DX9的明显不同,手感也差些。

楼主:
逆天了,DX6的摇杆居然是彩色的,让DX9 DX18情何以堪

SD卡槽在控的底部

控的背面。虽然不像老的DX6i那么虎背熊腰,但总感觉DX6的外形设计仍旧有改进的地方。目前的设计有点腰下垂,最好能提上去一点,同时最下面收的更往里些。
不需要开盖即可调整摇杆手感和换手(需要取下左右握手橡胶垫)。
两个接口,一个是教练口,另一个听mp3.
话说我试了DX6+DX9无线教练模式,好爽啊

DX6标配4节五号电池。有2S 2000mAH锂电池选配件。

这个塞子做什么用的?采用锂电选配件后,给锂电充电不需要从控里取出电池,只要把这个塞子掀开,就可以插电源,甚是方便。

令人高兴的是,以前给DX8买的控包,现在居然又能用上了!

完美!幸好没有廉价出掉。

对比下三款控的外包装

哥仨好

我的DX6到手后第一件事不是飞飞机,而是用来做试验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b4862e0101lxcc.html

*完*

网友A:
你好啊朋友,聽說你也在美國這邊,我在Miami,不知道你在那?有機會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啊朋友,聽說你也在美國這邊,我在Miami,不知道你在那?有機會交流一下

好呀到买买提 模型玩具(Aircraft)版 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呀到买买提 模型玩具(Aircraft)版 找我

我不太懂。。。我只聽說你在我這邊,不知道你在那個地方

网友B(2018-12-12):
请问你这个地平线遥控器的收纳包哪里买的 关键词是什么 淘宝怎么搜 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地平线遥控器的收纳包哪里买的 关键词是什么 淘宝怎么搜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