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2V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06-17):
请问3.2V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容量8000毫安8Ah电池片数6S充电器上开几A充合适?谢谢

网友:
非动力电池,最好是4A充电

网友A:
你是要充它还是用它给别的电池充呢?充它截止电压是3.6V,用它冲別的电池可以充到充电器自动停机。磷酸铁锂支持高倍充的,就怕你的充电器功率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充它还是用它给别的电池充呢?充它截止电压是3.6V,用它冲別的电池可以充到充电器自动停机。磷酸铁锂 ...

是给它充电,我的充电器bc-168截止电压要自己设的,锂电池就设截止电压4.2充到4.2就会停(不像B6里面有life这个选项)。

网友:
那你的BC168全力也才能开到2.X  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充它还是用它给别的电池充呢?充它截止电压是3.6V,用它冲別的电池可以充到充电器自动停机。磷酸铁锂 ...

正解!

网友:
一般截止电压是3,6也有3,7的。少数偶尔几次充到4,2对电池也没什么伤害

网友:
我的磷酸铁电池用B6充的,,充满3.6V

网友:
二楼正解,用他充电给其他电池(当外场包)不会担心过放,12V以下自动停机

网友:
貌似3.6后  很快就会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