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关于天7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06-17):
一个天7的控,两个天7接收机,分别装在两个不同品牌的飞控的四轴上,这一个控能分别设置后保存然后分别控制这两台四轴吗?

网友:
当然 可以 ,按住菜单键开机,现在另外一个机型

网友A:
天七可以保存10架飞机的数据,你分别创建二个飞机数据,来回切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七可以保存10架飞机的数据,你分别创建二个飞机数据,来回切换就行了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如何建立两个飞机数据?多谢了。

网友:
注意,任何时候,只要两个接收机通电,两个接收机都有信号的。

遥控器里面只是保存了不同的方案而已。对每个飞机有不同的正反,舵量,混控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