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接香蕉插和安装插头保护器

楼主(2014-06-17):
香蕉插头是一种高效的电路连接器,它具有可靠的连通性,能够承载较大的功率(>1500W),被广泛应用于航模的主动力电缆的连接。但是有不少朋友还不太了解它的焊接和使用方法,往往采用错误的焊接方法而难以获得较好的使用效果。本文就向大家介绍香蕉插头的正确焊接方法以及插头保护器的安装方法。

这就是Φ3.5mm香蕉插头
上一排是母头,下一排是公头
公头和母头的焊接方法都是一样的
以下就以焊接母头为例向大家作介绍
准备一把大号的夹钳,手柄处用橡筋绑好,使夹钳前部能自动收紧,以能够夹稳插头为宜。
往锡孔内注入适量焊锡
注入量的多少与焊接的导线直径有关,直径小的多注锡,直径大的少注锡
以导线插入后锡不外流为标准
锡已注好
再将欲焊接的导线覆盖一层锡,以利于最终焊接
插入电缆
烙铁头在插头旁边的圆孔处进行加温
如果感觉锡不够,也可以将烙铁头吃锡后放在圆孔处,锡会自动被吸入。
继续加温,直到锡孔内的锡完全熔化,电缆和插头被锡完全浸泡为止。
然后移开烙铁头,待其冷却后包上热缩管,再用热风枪加热,使热缩管紧紧把插头包裹住。
你还可以用香蕉插头专用保护器来继续完成安装——
这就是3.5mm香蕉插头专用保护器
安装保护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控制好插头的温度,即要等锡刚好冷却凝固之时迅速装入保护器
2.装入后请按上图所示的方法将插头用力压紧
3.如果一次装入不成功,可将插头取出加热后再试
4.注意防护避免烫伤
注意:将带有温度的插头压入保护器这一动作要求有一定的技巧性,建议在正式装配前试压一次,
由于插头保护器内有一个小坎,所以插头必须带有能够刚好熔胶的温度才能顺利压入。
压入后,插头被“小坎”嵌起来,因此具有一定的强度,不会前后退出。
这就是组装完成后的样子
此保护器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可安装公头,也可安装母头
2.保护器可以两两对接,且不会接反,因为左右两管的厚度是不同的
3.电调端也可以使用这种保护器,从而做到全面防护。

网友(2015-03-08):
我们焊接香蕉插头时,用比插头略粗的钻头,在木板上钻孔,孔深比插头略短,用来固定插头,其余和楼主相似。可以一次钻多个孔,顺次焊接效率较高。用钳子固定也做过,因散热快,感觉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