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时自旋

楼主(2014-06-17):
新手一枚,经过论坛潜水和发贴请教后,自己摸索着装了一加450PO。配置k8,斜盘舵机MD933,锁尾舵机银燕9258.也不知道这样配行不行。今天装配完毕试机,出现自旋问题。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对,翻了网上帖子,应该检查的几个地方都没问题呀?搞不懂了。。。。。求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自己弄错了,以为摇杆控制尾舵机方向正确,陀螺仪自动修正也跟着正确。其实不然,这二个是分开设置的。现在终于懂了。谢谢各位指点的模友

网友:
我也新手 出过同样问题  你试试把两个尾桨夹都翻转180度 连接对面的连杆   我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A:
根本不用起飞,在地面上直接旋转机身,看看尾部套管是否正常修正。可能是你锁尾没有开

网友:
楼主你的陀螺仪反向了,在起飞前检查 陀螺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K8设置里面把尾部舵机反向

网友:
陀螺仪是非锁尾。

网友B:
三轴调成了非锁尾模式了吧

网友:
你可以看下你的K8设置里陀螺仪安装方向选项是否正确,按我来看,楼主应该是方向选错了,你应该选陀螺仪标签朝上,插口朝后。否则感度就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起飞,在地面上直接旋转机身,看看尾部套管是否正常修正。可能是你锁尾没有开

锁尾开了,在k8调试软件里开的。

网友C:
这个明显是k8的尾舵机修正错误了,你视频里只是演示了你打方向舵没有错误,但是你没有演示用手去移动飞机尾巴,正确的应该是往左移动尾巴,滑块向右,这个在k8的锁尾舵机那个页面去设置,设置一下反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是k8的尾舵机修正错误了,你视频里只是演示了你打方向舵没有错误,但是你没有演示用手去移动飞机尾 ...

晕,我以为打方向没错,陀螺仪修正方向就不会错。难道这二个是分别调整。马上试试

网友:
99%是修正错误

网友:
我试过,请在k8把尾舵机设成相反,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轴调成了非锁尾模式了吧

求少将公开K8调成非锁尾模式步骤

网友:
陀螺仪没设置好,起飞前没有试过修正吗?

网友:
又长了一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少将公开K8调成非锁尾模式步骤

没有用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