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高频头能改装到GT3C遥控上吗?

楼主(2014-06-17):
买了个losi攀爬车,原装控手感太差劲,造型也不喜欢,所以想改装高频头到FS遥控上,GT3C是ppm的,不知道能不能改啊??这个高频头中间是负极,分不清哪个是信号线啊,两边都有电压,3.3v的,请看图片

网友A:
能确定这个是ppm的信号?

如果确定,可以用耳机串个1k电阻,一头搭在GND,另一头分别搭一下两根线,有嗡嗡声的是PPM了。

不过2.4G时代很多控都是数字信号输送到高频头再发射的,没有了PPM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这个是ppm的信号?

如果确定,可以用耳机串个1k电阻,一头搭在GND,另一头分别搭一下两根线,有嗡 ...

谢谢,这个应该不是ppm信号的,我也不懂,只看高频头有三根线就想着改到gt3c上,电路板上印着dsm,估计和dsm2之类的像似,我等下按你说的方法试试

网友:
貌似白闹了。。。

网友:
除非巧合,直接改比较难成功

网友B:
这个本来就是2.4G的,不用改了

网友:
复杂高端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来就是2.4G的,不用改了

是啊,我觉得外形太丑了,手感也差劲,所以想改下,再个,我枪控太多了,六七个,不想每次出去玩带好几个控。给你看下图,这控有多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来就是2.4G的,不用改了

最主要是想换个外壳,把内脏掏出来装到别的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