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头难还是侧面难”看练习方法的正确与否

楼主(2014-06-17):
以前总看到人说侧面难,对头容易。我练时总觉得侧面容易,基本没练几次就和对尾一样容易,可以做到定点,也极少错舵。现在我起降都是侧面,觉得对尾很无聊。

但是对头很难!
有些说对头容易侧面难的,我怀疑你建立反射的方法不对。如果认为对头就是把俯仰副翼两个通道反过来操控,那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方法,会误入歧途!实际上任何时候都要想像自己在飞机里,也就是说反转的是自己的人,而不是舵面!
个人愚见!

网友A:
既要知道舵面,又要有想象在机里
当你到了倒飞悬停你就怎么也想象不了在机里怎么操作来

网友:
都一样的!

试试从零开始吧。

对头从蛙跳开始练,花的时间不会比当天练对尾多。

网友:
我觉得侧面比对头难,毕竟对头只有一面,侧面有两面。

网友:
先学哪个 哪个就简单,后学哪个 哪个就难

网友:
我是学习完对尾,就练习对侧
对侧要先右面,可以往前一下,这样跟对尾差不多,,,
然后慢慢往左边来,左边对侧其实相当于对尾,
整个对侧练会以后,对头就没问题了
练完倒飞,正飞又不会会了

网友:
无区别,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
我的感觉,正飞对头难,倒飞对侧难

网友B:
我觉得侧面难,右手油门,侧面时经常影响油门,而且侧面时,视力对飞机侧面漂移不敏感,造成了侧面漂移动作修正不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要知道舵面,又要有想象在机里
当你到了倒飞悬停你就怎么也想象不了在机里怎么操作来

哈哈,人倒过来呀

网友:
楼主勾起了我远古的回忆,没掌握的动作都难,相对于后面的练习。对于我来说四面悬停最多几个月就掌握了,后面有些动作模拟器就要练一年多,比如2米高度的钟摆……

网友C:
一般还是对头难吧,至少对侧的时候知道很容易变成对尾,心里有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还是对头难吧,至少对侧的时候知道很容易变成对尾,心里有底

哈哈,刚开始从对尾开始,就转90度变成侧面了,不行就马上转回来。
现在侧面已经可以定到一动不动,也可以移位。但是对头还是不行,停没一会就飘走了,哈哈

网友:
感觉对侧比对头难,当然对头也难,特别是真机,对头绝对是道槛~~~

这个与当时练习的顺序和空间都有关系,我在室内客厅练的,前后长,左右很窄且还有电视和沙发,所以两个侧面压力超级大,而对尾和对头可操作空间很大(比两个侧面大一倍吧)所以现在都感觉对侧比对头压力更大~~~

呵呵,条件反射达成后,难度相等!

感觉哪面不过关,就专心练那一面的垂直起降,这个比练慢速自旋还考验人的!

垂直起降,比在空中定点悬停要难!

网友D:
个人感觉对头都不需要刻意去练习,先对尾,然后侧45° 然后正侧面,侧面过关后就可以飞简单左右航线了,左右航线过后可以尝试飞8字了,逐渐逐渐你就会有了方向感,对头自然而然也就会了~

网友:
不要做无谓的第一视角转换,经大脑转换很容易错舵的,要练就小脑的直接的舵面反射,就是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对头都不需要刻意去练习,先对尾,然后侧45° 然后正侧面,侧面过关后就可以飞简单左右航线了,左 ...

现在左右航线没问题,莱维斯曼我都能飞,但是圆周和8字航线不会飞也不敢飞,就是因为对头不行

网友E:
对头45度最难,有段时间是每试必炸。整得很郁闷。

网友:
是啊  那个最后练那个就最难
对尾 然后 对右侧 对左侧 现在到对头了
都已经练了3天了 还在迷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45度最难,有段时间是每试必炸。整得很郁闷。

飞远一点啊,不行就转回来

网友:
繼續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人倒过来呀

弱弱的问一句,人倒过来是什么感觉呢

网友:
对头不难,难的是对头修正准确度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侧面难,右手油门,侧面时经常影响油门,而且侧面时,视力对飞机侧面漂移不敏感,造成了侧面漂移动作 ...

对。。我也有这问题。。

侧面时,如果是副翼方向的飘移。。眼睛很难马上预知到。。感觉姿态很不好辨别。。纠结中

网友:
都逃不掉的,该来的还是要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我也有这问题。。

侧面时,如果是副翼方向的飘移。。眼睛很难马上预知到。。感觉姿态很不好辨别 ...

多练多练,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头45度最难,有段时间是每试必炸。整得很郁闷。

这个方位是我的死区 很容易脑子一片空白 呵呵 现在好点了

网友G:
什么叫蛙跳啊?高手赐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什么叫蛙跳啊?高手赐教。

就像蛤蟆那样原地跳一下,或往前跳一下,记住是让飞机跳呃,你可别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像蛤蟆那样原地跳一下,或往前跳一下,记住是让飞机跳呃,你可别跳!

这练习对头悬停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什么叫蛙跳啊?高手赐教。

入门时的低空打舵练习。距离地面也就30-50厘米。绑了练习架的可以再高一点。。。如果感觉飞机无法控制了。就马上收油门。。落地。休整下继续起飞离地练习。。

类似于青蛙跳。

几年前没有模拟器时。。大家都要经历这一步。。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模拟器的帮助。。蛙跳也就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更别说练习架了。。现在几乎都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入门时的低空打舵练习。距离地面也就30-50厘米。绑了练习架的可以再高一点。。。如果感觉飞机无法控制了 ...

就是低空飞,不行了就降落,这和对头练习没有直接关系,所有的悬停都要这么练的。

网友:
感觉难,那就是练习时间还不够,功夫还不深,直机没有时间给你想,一切都是条件反射。。。骚年,努力模拟器吧。。。。

网友:
侧面难,因为经常看不清姿态,尤其刚刚开始航线

网友:
都是飞行时间问题,

网友:
两年了四面悬停还没过关表示全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我也有这问题。。

侧面时,如果是副翼方向的飘移。。眼睛很难马上预知到。。感觉姿态很不好辨别 ...

看来我们真的不一样。我是侧面很好修正,但是对头的时候,前后方向比较难修正,悬停基本难以做到定点。

网友:
对侧面真的很难。。。 不好掌握飞机的位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