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懂等离子的啊,我的三用焊机,用等离子老是烧嘴 ...
那位大神懂等离子的啊,我的三用焊机,用等离子老是烧嘴,还不能引弧

楼主(2014-06-17):
那位大神懂等离子的啊,我的三用焊机,用等离子老是烧嘴,还不能引弧,工作电流40A,气压4KG,老是烧嘴,外面的铜嘴和里面的那个铜棒棒一起烧掉,氩弧焊能正常工作,就是等离子切割不行,是不是我的气压低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啊,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牌子的,我看到有一种是4用的焊机

网友B:
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C:
4公斤低了 要六以上的吧

网友D:
气压6Kg以上,流量200L/min以上,我手上就有一台三用焊机,电焊、氩弧焊、等离子切割,说明书上有说明,特别强调的是等离子切割时的空气流量

网友E:
技术问题,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F:
压缩空气气压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