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买件搭配500出问题,向各位前辈求助

楼主(2014-06-17):
本人自己买了一些500的零件回来打算搞台杂交500,谁知道搞出问题了所以向各位前辈请教!!机身侧板本人用了冰人的ESP大小舵机侧板,主轴固定座用了富丽的500固定座,大齿中心座和单向轴承也是用富丽大齿用162直齿,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装好大小齿以后放进冰人的侧板里面,小齿会碰到侧板顶边根本都不能转动,后来我怀疑是富丽的固定座和大齿中心座连单向轴承跟亚拓的尺寸不一样,所以特地对比了一下但是结果尺寸是一样的,所以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所以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望给一个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买飞耐500V2的机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飞耐500V2的机身呢

以前我就是买过EVO的机但是感觉不怎样后来就出了,V2感觉他不好看所以就不买了

网友B:
应该买富丽的POR 机身 ~现在这种情况只能打磨两片侧板吧!毕竟你用的是富丽的大吃盘固定座带单项轴承 这款应该是用在500POR 机身上的~要不就要看是否能换ESP 的大小吃盘传动组了!

网友:
500机的 ESP 和POR 版还是有不少区别的~ESP炸鸡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买富丽的POR 机身 ~现在这种情况只能打磨两片侧板吧!毕竟你用的是富丽的大吃盘固定座带单项轴承 这款 ...

其实我可以从新买过所有的固定座和中心座,但是问题应该是那种呢???

网友B:
在目前的500机种里  除了亚拓 RJX  菲耐克斯  嘉迪500  可以选择富丽件加别的副厂组组装  还有一款海天HT500空机 兼容大小舵机版本可以选择

网友:
ESP是500之前的老版本  楼主好好搜下淘宝 就因该能找老ESP 版的大小齿盘传动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目前的500机种里  除了亚拓 RJX  菲耐克斯  嘉迪500  可以选择富丽件加别的副厂组组装  还有一款海天HT50 ...

其他配件本人已经买了,现在就是想解决在不动侧板的前提下怎样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如果是要更换固定座和中心座的话请问应该选择哪个牌子或者型号

网友:
你是把ESP版和POR 版融合在一起了

网友:
没遇到你的情况~飞越的副厂件看看主轴中心固定座是否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楼主现在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大小齿盘组的问题

网友:
怎么看着大小齿间距大呢?

网友:
我450换配件换了齿盘组,和你碰到了一样的问题,也是小齿盘相擦的,无奈拿了墙纸刀把相擦部分的侧板向下消掉了大约1MM,问题解决,虽然心里别扭,但反正也是旧机了,凑合这样处理一下算了

网友C:
不过你电机齿和大齿盘没有完全吻合,最好把电机齿再往上装一点,使马达齿和大齿盘齿完全啮合最好

网友D:
把单向轴承再往上敲!让两齿盘间隙减小!同样就会使得大齿与电机齿赢配合了!
不用加工侧板!!!!!!
看图!大齿盘明显没有装到位!!楼上各位不要误导新人!
还有一点!你的单向轴承上的垫圈太厚了!要换,如果已经很薄了就不要!!如有不对楼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单向轴承再往上敲!让两齿盘间隙减小!同样就会使得大齿与 ...

同感,大小齿之间好像距离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你电机齿和大齿盘没有完全吻合,最好把电机齿再往上装一点,使马达齿和大齿盘齿完全啮合最好

现在电机齿我是还没有调好的,因为还没有解决碰侧板的问题

网友E:
檢查下大盤單向的位置,不然就是小齒沒推上定位

PRO 與 ESP 的單向座是通用的,不要誤導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下大盤單向的位置,不然就是小齒沒推上定位

PRO 與 ESP 的單向座是通用的,不要誤導新人

前辈请问关不关小齿盘的问题呢???小齿盘有分PRO版跟ESP版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关不关小齿盘的问题呢???小齿盘有分PRO版跟ESP版的吗???

兩款機種的單向座及小齒盤是共通件,沒有分 ESP /PRO 用的
極端一點說,PRO 把馬達齒換成直齒也可以上舊 ESP 的 161T 大盤

你的問題應該是單向座的單向軸承上推不足,不然就是你小齒中間的墊片厚度不對
另外就是你小齒盤沒推到底
大小盤的間隙沒那麼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兩款機種的單向座及小齒盤是共通件,沒有分 ESP /PRO 用的
極端一點說,PRO 把馬達齒換成直齒也可以上舊 E ...

还是不行,现在很怀疑是不是固定座的问题,因为以前我用EVO机身的时候曾经用过现在的固定座尝试放在EVO的机身上面,但是后来发现是不兼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现在很怀疑是不是固定座的问题,因为以前我用EVO机身的时候曾经用过现在的固定座尝试放在EVO的 ...

主轴固定座应该不牵扯问题:如果楼主确定大小齿盘安装到位的,没有再可安装的间隙~那就只能是ESP和PRO版的大小齿盘组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现在很怀疑是不是固定座的问题,因为以前我用EVO机身的时候曾经用过现在的固定座尝试放在EVO的 ...
Pro 與 ESP 的主軸固定座是不同的沒錯,我不知道你買了哪一款?

有個簡單的測量方法
你把主軸抽離機身,單獨把單向座總成裝好,然後插入主軸,鎖上固定的長螺絲
再觀察一次你的大小齒盤的間隙就知道問題出在哪了

單向軸承套的長度是固定的,如果間隙不對的話螺絲會穿不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固定座应该不牵扯问题:如果楼主确定大小齿盘安装到位的,没有再可安装的间隙~那就只能是ESP和PRO版 ...

大小齿盘肯定是安装到位的,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小齿盘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o 與 ESP 的主軸固定座是不同的沒錯,我不知道你買了哪一款?

前辈我买得是PRO版的固定座,刚刚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没有装大齿盘只是用中心座加单向轴承加小齿盘还是顶,麻烦前辈看一看我第一张图不知道我的下固定座按照方向有没有错误,我现在讲下固定座调转回来之后发现就不卡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是我下固定座安装错了还是真的是固定座买错了,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买得是PRO版的固定座,刚刚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没有装大齿盘只是用中心座加单向轴承加小齿盘 ...

看過了,下座軸承面朝下是對的,不過你買了 PRO 的主軸固定座?
PRO 的跟 ESP 的是不相容的哦(PRO 主體件跟 ESP 幾乎都不相容)
主因是 PRO 的機身較窄,所以大多數料件都不能通用,這點要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過了,下座軸承面朝下是對的,不過你買了 PRO 的主軸固定座?
PRO 的跟 ESP 的是不相容的哦(PRO 主體件跟 ...

但是现在基本上出的固定座都是PRO版的,那我应该去哪里买EPS的固定座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基本上出的固定座都是PRO版的,那我应该去哪里买EPS的固定座呢???

不太可能,你有細問嗎?淘上一堆賣家在賣啊,型式也很多
像冰人改裝件或飛越也都有出 ESP 用的主軸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可能,你有細問嗎?淘上一堆賣家在賣啊,型式也很多
像冰人改裝件或飛越也都有出 ESP 用的主軸固定座
...

冰人好像已经没有做了,飞越刚刚去看了没有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冰人好像已经没有做了,飞越刚刚去看了没有看到

你問倒我了,我人在台灣, ESP 主軸固定座還是很多人賣...

剛剛掃了一下飛越的賣場,有賣啊 TL50075-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問倒我了,我人在台灣, ESP 主軸固定座還是很多人賣...

剛剛掃了一下飛越的賣場,有賣啊 TL50075-01

唐牛前辈我知道你玩EVO的机身的,请问一下EVO的固定座和马达座和皮传的固定座可以用在我的侧板上面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是不是这些配件就是EPS的配件啊,因为我对500的型号分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唐牛前辈我知道你玩EVO的机身的,请问一下EVO的固定座和马达座和皮传的固定座可以用在我的侧板上面吗?? ...

我 EVO 跟 ESP 都有玩哦, EVO 是 ESP 機系的沒錯,大多數料件與 ESP 通用

EVO 的主軸固定座與 ESP 的最大差異是 EVO 的沒定位凸點,其餘幾乎沒啥不同

但留意一件事 EVO 的尾傳比是新的(36t),所以尾傳齒與 ESP 的不通用,這點要留意

网友:
大小齿间距感觉比较大。。。

网友:
大齿中心座和单向轴承、大小齒換飛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