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油动车模和航模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4-06-17):
发动机调试好后   为什么同是甲醇油动的车模的排烟量很大 而航模的排烟量很小   有没有办法让航模的烟量大一点?

网友A:
加个拉烟泵,往排气管里泵

网友B:
速度慢下来,空气流动小点,不装桨,烟就大了。
如果想要拉烟的效果,建议装拉烟泵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啊  我的车子21引擎烟很多 飞机三叶25的 没什么烟啊

网友D:
飞机的烟直接吹走了,看起来自然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慢下来,空气流动小点,不装桨,烟就大了。
如果想要拉烟的效果,建议装拉烟泵

还是没什么烟 我在试车的时候烟就不大    甲醇的能加拉烟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的烟直接吹走了,看起来自然少

不是这个情况   试车速度很慢都很少看到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啊  我的车子21引擎烟很多 飞机三叶25的 没什么烟啊

你是不是用的同一种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拉烟泵,往排气管里泵

怎么装?可以详细点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用的同一种油?

一样的油! 可能想魔友说的空气流动速度有关 桨的风力很大  都吹散了! 要装那个拉烟泵的话  还是比较麻烦的  一般都有在汽油机上面!

网友:
汽油机多一些,甲醇机很少装这个的,汽油机中还有拉烟用的油,是直接往排气管里泵的,

网友E:
用松香啊,那个烟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松香啊,那个烟大啊

具体怎么操作的啊 哥们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的啊 哥们

松香要溶解于甲醇中吗?

网友F:
车用的硝基甲烷多,工作温度高,自然排烟大,飞机的烟也大,只是在天上飞显得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用的硝基甲烷多,工作温度高,自然排烟大,飞机的烟也大,只是在天上飞显得不明显

我用的百分之二十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香要溶解于甲醇中吗?

松香是不会溶解在甲醇里的,建议可以放在排气管里。你把排气管再接一段管子,把松香加热融化糊在管壁,冷了就凝固在上面了。有油烟过那就把松香加热了。烟就出来了。

网友(2014-08-22):
烟的大小主要还是取决于润滑油含量的大小,车模燃油的润滑油含量普遍比油动直升机燃油的小,但是由于工作环境的不同,航模用燃油中的润滑油普遍比车用的好一些,多为合成润滑油,不过烟的大小并不一定,与调校,油品,运动速度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油! 可能想魔友说的空气流动速度有关 桨的风力很大  都吹散了! 要装那个拉烟泵的话  还是比较麻 ...

小吴,我教你一招。给你转轴增加阻力,比如加个刹车片。这样在低速的情况下突然全油门,那个烟就是杠杠的,不多久你的发动机也会杠杠的。。。。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