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面站怎么样?

楼主(2014-06-17):
拿在手里很沉啊,谁拿谁知道。

网友A:
图传显示器放哪呢?

网友:
取消显示器,用谷歌眼睛代替最好

网友:
显示器大了肯定沉啊

网友B:
加个视频采集卡,一体了

网友C:
应该是平板电脑,报一下型号。

网友:
是电脑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平板

网友:
顶 起 —— 不错啊 。

APM 飞控 便宜又实用。

现在怎么飞都 不炸机 了 = 节约 啊。

网友D:
好像是suface RT PRO吧..

网友:
什么平板啊

网友:
可以接图传么?

网友:
这个地面站也够屌丝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视频采集卡,一体了

是的,可以加采集卡。可以左右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suface RT PRO吧..

Surface pro, not 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显示器放哪呢?

这个就可以,接采集卡,左右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平板电脑,报一下型号。

Surface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