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是不是可以改用其他的遥控器来飞?

楼主(2014-06-17):
用习惯了jr9X2的2.4g
遥控器
来飞,想把精灵1的遥控器换成jr9X2的遥控来操控,精灵里面的飞控是NAZA V2,是不是可以直接按照NAZA V2的说明来接jr9X2 2.4g的接收机。

网友A:
似乎可以

网友B:
naza装在精灵壳子里,就不会玩了?当然可以。。。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想问下,你们试过了吗?我明天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
祝你成功,不知道你的精灵1是老款的还是新款的,接收机天线是两根的吗?如果是新款的话接收机我有意收

网友D:
fc40原本是5.8g,我也想改回天地飛2.4g,不知可行嗎?我不太懂接收机如何接飛控?

网友E:
我前段时间才买了一台精灵2,第二天就在六十多米高失控,掉水里了

网友F:
用精灵原装接收机可以用富爸爸控
换接收机什么控都可以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验成功的。

网友H:
Futaba直接对频就可以

楼主:
用8fg对频成功,但精灵飞起来有不定时抽动现象,担心精灵出问题。最后对频用回原装遥控器,抽动问题消失。我知道为什么

网友I:
据厂家介绍,可以和富特吧直接对频使用!

网友J:
绝对可以的

网友K(2014-12-22):
换控有什么作用、

网友L:
我的成功了,换控换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