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普通摄像效果而言,联咏96650行车记录仪可以媲美 gopro黑狗3+么?

楼主(2014-06-17):
在论坛里看了大量视频,发现仅就成像效果,貌似两者差不多,是这样么,用过的请说说,谢谢~!

网友:
虽然没用过 但肯定的是镜头的光圈不一样 光线差的时候绝对比不过狗 别的后面人补充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lz你是肿么了

网友:
不可,。我认为的原因 有二,  看还有没有谁补充一下的,
1.这个镜头比较差,没有镀膜,口径小,
2.软件不够强大,主要在帧率,动态范围,白平衡,色彩,图像设置方面欠缺,

软件着实对不起96650   ar0330 的硬件

不过,优于山狗,媲美鹰眼   而且价格只有两 者的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lz你是肿么了

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可能有点不足了,

狗真值3K左右的价格吗,,未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可能有点不足了,

狗真值3K左右的价格吗,,未必吧,,

如果要扣字眼,cpu也是沙子做出来的,

自己理解吧

楼主:
入了黑狗3+,价格真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了黑狗3+,价格真贵

高富帅

楼主:
这价格,都够入一套亚拓450电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价格,都够入一套亚拓450电直了

这价格可入微单了弟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可入微单了弟弟。。

微单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重,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可入微单了弟弟。。

推荐一个同等价格的微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同等价格的微单~!

重是重,但效果是狗所不能比的,视频相当。照片狗不及,。

网友(2014-09-07):
狗三的价格和佳能m1差不多、视频效果也差不多、要效果好、我有尼康d7000、但是要把这个带到天上去、价格实在有点离谱、违背了娱乐的原则

网友:
96650在弱光下确实不行,只能在风和日丽,阳光又不是特别刺眼的时候还是比较happy,另外那个1080p的必须配好点的内存卡,否则录制的视频会很卡,我正在用。
只是价格确实诱人

网友:
人不识货,价识货,想用小米价钱买苹果的品质?不可能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夜景能力秒杀狗,不过就像前面说的,镜头芯片都不如狗,有钱还是狗吧,但如果预算不足就强烈推荐行车记录仪,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