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击了,求安慰,求真相

楼主(2014-06-17):
花了半个月,用每天的空闲时间装了一台无副翼450PRO,期间也碰到新手装机普遍都会碰到的各种问题,经过论坛潜水,发贴请教。今天晚上终于全部调试完成。拔掉电机线,试了各个舵机工作正常,方向正确,十字盘上下运行水平,于是信心满满的试机(入魔3个多月,模拟器练了很久,有副翼的450普通悬停,简单航线也没问题了)。但是。。。。。。秒炸)是的,你们没听错,真的是秒炸。连我自己都懵了。试飞时随着油门的满满加大,就在飞机马上要离地的瞬间,突然就像猛拉了一把左副翼,整个飞机倒向左边。一声闷响,残骸遍地。靠,太伤感情了,太打击人了。10多天的心血就这么毁于一旦。关键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求求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今天晚上的这一炸太伤自信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导致炸鸡的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A:
慰问楼主!为何不整个练习架,这样首飞基本不会秒炸了吧~~~

估计还是那里没调试好,发觉不对劲,马上切熄火啊!

网友:
貌似陀螺的修正反了

网友B:
5楼说的有道理,新调试的飞机,起飞前你好坏把陀螺仪的修正检查一下呀,看修正是否正确

网友C:
第一次能这么惨烈 下次应该长点教训了 第一油门转速明显高了 不然尾巴不会那样 第二起飞前的检查啊啊啊

网友:
一般是陀螺仪修正反了,这是装新机试飞前最后一项重要的检查,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秒炸的,因为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后来好了,吃亏了,不觉得吃亏,反而养成了一个习惯

网友D:
慰问lz,在模拟器上练到航线了,居然还炸,太冤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能这么惨烈 下次应该长点教训了 第一油门转速明显高了 不然尾巴不会那样 第二起飞前的检查啊啊啊

跟尾舵机没关系,修正方向是正确的。是整个飞机向左倒,不是向左转。就像拉了一把左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尾舵机没关系,修正方向是正确的。是整个飞机向左倒,不是向左转。就像拉了一把左副翼

我的意思是说 转速肯定高了 才导致尾巴损坏那么惨烈 我第一次飞用木桨 炸鸡就20-30块钱最多 练悬停的时候

网友E:
LZ桨平衡做好了吗,鸡鸡震动吗? 你三轴修正方向调对了吗?
我刚玩直升机的时候根本不练模拟器,直接上啊,都没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楼主!为何不整个练习架,这样首飞基本不会秒炸了吧~~~

估计还是那里没调试好,发觉不对劲,马上 ...

根本没反应过来,一起看起来都是那么正常。就那么一瞬间就发生了。飞有副翼的有段时间了,正常起飞降落还是没问题,所以才没装练习架。谁知道会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尾舵机没关系,修正方向是正确的。是整个飞机向左倒,不是向左转。就像拉了一把左副翼

有服役起飞左倒是正常的 要自己修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服役起飞左倒是正常的 要自己修正的

根本不是这个事。LZ还是看看,十字盘修正方向是不是反了??
这些都是正常检查步骤哦,只能说你还是没经验吧,有些东西根本不知道

网友F:
楼主别灰心~这种情况有太多的模友都遇到过,本人也飞500机遇到过这种情况~所有的一切都调试好,却出现秒炸!不是机械故障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陀螺仪的修正错误,这个需要再VBAR的设置软件里完成,有一项是选择陀螺仪的安装方向的。记得一个原理就行,打开控把飞机拿在手里测试左右前后的倾斜,看十字盘的自动修正方向。比如 对头观察飞机时向右倾斜时,十字盘的螺距舵机也就是右侧的舵机臂第一时间一定是向上抬的,十字盘的右边连杆是向上翘的,然后慢慢回中~我说的是对头观察试,至于其它的方向修正,楼主理解修正方向后自然都就明白的。愿楼主下次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桨平衡做好了吗,鸡鸡震动吗? 你三轴修正方向调对了吗?
我刚玩直升机的时候根本不练模拟器,直接上啊, ...

桨称了重量,没问题。鸡鸡震动在K8上看了1700多。三轴修正方向,把飞机拿在手里试,修正方向应该是正确的。一切看来都那么正常,但不知道怎么出现这种情况,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是这个事。LZ还是看看,十字盘修正方向是不是反了??
这些都是正常检查步骤哦,只能说你还是没经 ...

我知道 我只是说有服役 只是提心lz一点 大桨转速估计是高了 不然不会这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有道理,新调试的飞机,起飞前你好坏把陀螺仪的修正检查一下呀,看修正是否正确

这个问题,下午发贴求教设置。试机是肯定修正方向正确。炸鸡那一瞬间,不是飞机旋转,而是倒向左边,就像拉了一把做副翼。

网友:
内容還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慰问lz,在模拟器上练到航线了,居然还炸,太冤枉了

就是这里想不通,而且手里现在有个有副翼450,飞飞都没问题。难道有副翼和无副翼操控相差这么多吗?

网友:
初看,,,感觉是陀螺仪辅正反向的问题,,,LZ没有好好调机呀,,,太心急了,,

网友G:
lz是用的天7的控和k8吧,我的也是这个配置。调试飞机还要把遥控器的各项参数调好,不然新手很难飞的。你可以加我qq2064001778我给你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是这个事。LZ还是看看,十字盘修正方向是不是反了??
这些都是正常检查步骤哦,只能说你还是没经 ...

可能是吧。第一次接触无副翼,还要多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没反应过来,一起看起来都是那么正常。就那么一瞬间就发生了。飞有副翼的有段时间了,正常起飞降落还 ...

K8的修正方向错误了~只有这一个原因 原来你飞有副翼~现在飞无副翼  所以没这个经验 十字盘的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用的天7的控和k8吧,我的也是这个配置。调试飞机还要把遥控器的各项参数调好,不然新手很难飞的。你可 ...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
新机慢慢起油嘛,未知是否真的调好就一下推油门....没飞向你就好了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
会不会震动引起三轴误判

网友:
有可能是失控,还有一个就是陀螺抽筋了,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看来楼主还没搞清三轴陀螺仪对十字盘的修正,还一直在强调尾巴呢。16楼正解。请按十六楼的做吧,都是这么过来的。继续努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里想不通,而且手里现在有个有副翼450,飞飞都没问题。难道有副翼和无副翼操控相差这么多吗?

Lz的操作方面应该没问题了,而且一般来说还是无副翼好飞。
应该还是调机方面呦问题。最好有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别灰心~这种情况有太多的模友都遇到过,本人也飞500机遇到过这种情况~所有的一切都调试好,却出现 ...

等修好后,照你说的方法检查下,看是不是真的修正方向搞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操作方面应该没问题了,而且一般来说还是无副翼好飞。
应该还是调机方面呦问题。最好有人带

这就是单飞的痛苦,有人带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有老鸟帮忙试机就好 了

网友:
我450之前的问题感觉和你有点像!不过是起飞悬停了30秒左右以后,飞机突然猛的一下右副翼,控上什么都没动!后来检查是接收的线贴尾管上导致信号被吸收!失控!

网友:
看下修正是不是反了

网友:
修正反了……刚上无副翼时我的全新亚拓大桨也是这么报销的……

网友:
我也是3天连续炸了2架飞机   哎
新手没有人带就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