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油漆涂装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6-17):
新手问题,可能比较幼稚,不过确实困惑了很久,还请老模们不吝赐教。
1. 原子灰和补土是一回事吗?都是用来打腻子的吗?
2. 油漆用田宫TS喷漆吗?PS可以用不?(手里有喷车模剩的一些PS漆)。还有一种水性漆是怎么回事,可以用吗?
3. 如果不用喷的,用毛刷刷漆可以吗?(喷漆要搞遮盖有点麻烦啊)。而且有些颜色的漆只需要一点点,买一整罐喷漆太浪费了。
4. 彩色油漆弄完了,还要上一层光油是吗?光油是什么?是透明漆吗?
5. 甲板和上层建筑应该先上漆再组装还是先组装再上漆?先组装再上漆有些角落就不容易处理了啊。

先拜谢了!

网友A:
1.补土有两种 一种是牙膏状的 用来填缝 另一种叫水补土 当底漆来用
2.PS和TS都可以用 取决于你要喷什么
3.可以用手涂 但是最好买画画用的画笔 比较好用
4.光油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 只是保护面漆 另一种是提高表面光泽度的 。
5.先上漆,再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补土有两种 一种是牙膏状的 用来填缝 另一种叫水补土 当底漆来用
2.PS和TS都可以用 取决于你要喷什么
3 ...

非常感谢!!
还有些疑问:

1.补土有两种 一种是牙膏状的 用来填缝 另一种叫水补土 当底漆来用 --那种叫做原子灰的是填缝用的吗?关于这两种补土,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2.PS和TS都可以用 取决于你要喷什么  --我计划买艘小渔船,船壳是玻璃钢已经上好了底漆的,甲板和上层建筑是原木套材,不知道可以在木质上层建筑和玻璃钢船壳上使用PS喷漆吗?
3.可以用手涂 但是最好买画画用的画笔 比较好用  --手涂的油漆叫什么种类的油漆,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有些疑问:

1.原子灰一般是建筑上用的 模型有专用的补土 推荐田宫的灰色的补土
2.玻璃钢可以喷PS 但是木头的话 效果不会太好
3.手涂我一般用田宫的丙烯酸颜料 就是色标里X开头的 当然也可以用油性漆 田宫色标T开头的 。当然君仕的也不错 虽然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子灰一般是建筑上用的 模型有专用的补土 推荐田宫的灰色的补土
2.玻璃钢可以喷PS 但是木头的话 效果 ...

谢谢!! 我这就去采购材料了.

楼主(2014-07-17):
引用 网友A:
1.原子灰一般是建筑上用的 模型有专用的补土 推荐田宫的灰色的补土
2.玻璃钢可以喷PS 但是木头的话 效果 ...

手涂田宫漆,油漆比较稠,毛刷刷过油漆的痕迹很明显,不象喷漆那么均匀光滑,请问应该如何解?是干后用细砂纸打磨抛光?还是把漆调稀了再刷?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涂田宫漆,油漆比较稠,毛刷刷过油漆的痕迹很明显,不象喷漆那么均匀光滑,请问应该如何解?是干后用细 ...

是这样的,如果是田宫的水性漆的话,用x-20稀释,和牛奶一样就好。然后涂的时候也要注意,尽量用比较软的毛笔,含漆量要适中。大面积涂的时候记住用大臂带动小臂。用力均匀。处理好了和喷的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如果是田宫的水性漆的话,用x-20稀释,和牛奶一样就好。然后涂的时候也要注意,尽量用比较软的 ...

谢谢,这就去采购稀释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就去采购稀释剂!

内个。。。不好意思,我昨天回家看了下,田宫油性漆的稀释剂是x-20  水性的是x-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个。。。不好意思,我昨天回家看了下,田宫油性漆的稀释剂是x-20  水性的是x-20A...

我现正在刷船底, 用的是郡仕红色油性漆, 有款T105 郡氏笔涂专用笔纹消除剂(应该就是一款稀释剂)打算买来试试.
之前用粗毛刷直接刷, 搞的一塌糊涂, 油漆很稠,而且秒干, 完全涂不均匀. 想多补涂一道就会把半干的漆挂下来. 就像糊了面浆一样, 唉. 希望再刷一层稀释过的漆能补救. 幸好只是船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正在刷船底, 用的是郡仕红色油性漆, 有款T105 郡氏笔涂专用笔纹消除剂(应该就是一款稀释剂)打算买来 ...

船底的话田宫有专门的船底红的罐喷漆。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正在刷船底, 用的是郡仕红色油性漆, 有款T105 郡氏笔涂专用笔纹消除剂(应该就是一款稀释剂)打算买来 ...

看来你是第一次手涂漆。笔纹消除剂太贵,一般手涂用普通油性漆溶剂就行了,推荐盖亚的T01,便宜。
如果是喷涂,油漆和溶剂按1:2调配(一份油漆二份溶剂),如果手涂,1:1 - 1:1.5。

手涂漆切记不能一次涂很厚,一般需要二到三遍,第一层半干时,涂第二层,然后第三层,每层涂漆时都要均匀。
另外,每层涂漆笔顺需要交叉,例如第一层横涂,第二层就竖着来。
这样的手涂效果才能好。

我是更推荐喷涂,效果最好,当然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第一次手涂漆。笔纹消除剂太贵,一般手涂用普通油性漆溶剂就行了,推荐盖亚的T01,便宜。
如果 ...

原来如此. 谢谢指导!!我之前没涂好的地方,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漆太稠, 干了后漆面非常不平整, 有的地方很厚,有的地方还若隐若现底漆.  是否只能打磨掉重来, 还是说覆盖一层新的漆能有帮助?
唉, 本来底漆(喷灌型的郡士水补土)打得不错, 用细砂纸磨了后很光滑, 结果现在这道漆一上,之前的功夫都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底的话田宫有专门的船底红的罐喷漆。你看看

谢谢,得等下次做船用了, 这次已经涂了一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谢谢指导!!我之前没涂好的地方,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漆太稠, 干了后漆面非常不平整, 有 ...

等漆完全干透后打磨平整,重新涂。
之前工作也没白做,就当又上了一层底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