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下载精灵2的调参软件为什么不能显示中文

楼主(2014-06-17):
在大疆网站下载精灵2的调参软件为什么不能显示中文,都是方块。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系统问题,选择的区域错误,或者使用错误的字符集。、

楼主:
其他软件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呃重新装系统要不文字库整整,是不是快播啊嘻嘻

网友:
重新安装一遍试试呗

楼主:
是我的系统问题,重新安装XP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