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9改无刷!!!!

楼主(2014-06-17):
(无正文)

网友:
水陆空的都好玩

网友:
速度一般吧

楼主:
用的2040电机···2S没有全速····全速要插水

网友:
轴是没轴承的?

楼主:
嗯···就是啊···第一次装··不是很懂

网友:
电机转起来船体有没有振动?

网友:
我改的也是和你的一模一样船体,我的就有点振动

网友A:
你可以告诉我那里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告诉我那里出问题吗?

联轴器上面的问题····

网友:
你的连轴器是锁头的吗?

网友:
那我也买个和你的一样的联轴器

网友:
看视频还是很稳的,感觉一收油不能轻松滑行,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B:
我想直接把540电机换成3650无刷电机,原来的电调盒那里放无刷电调和接收,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直接把540电机换成3650无刷电机,原来的电调盒那里放无刷电调和接收,不知可行否?

电机是不是大了点····原来那里可以放电调···

网友C(2014-09-04):
请问用的是几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的是几寸浆

网友C:
32浆2040电机不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浆2040电机不会烧吗?

不会啊····我用的32的浆

网友(2014-11-19):
我也是FT009,求所有配置,电机和电机架,传动轴长度,奖的大小,偶是新手

网友:
塑料桨啊?

网友D:
我的FT-009原动力无改,最头痛是盖子进水,现在总算解决,速度肯定不如无刷,但声音绝对油动的还要大

网友(2015-03-10):
引用 网友D:
我的FT-009原动力无改,最头痛是盖子进水,现在总算解决,速度肯定不如无刷,但声音绝对油动的还要大{:1_29 ...

請問蓋子進水如何解決?

网友:
回楼上:FT009进水的地方有几处,要确定哪里进水,盖子可用705涂一层可有效防止

网友E:
你船舱盖那做防水了吗?不做的话翻船后会不会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船舱盖那做防水了吗?不做的话翻船后会不会进水

别挖坟好不..................这种玩具船是有橡胶垫的,盖子上紧就行

网友:
回31楼:肯定不会进水,已试验过,为保万一,同时做好防沉.

网友(2015-04-14):
很好,俺也买一个来改一改,,,求配置啊,,,

网友(2015-05-15):
我跟你改的差不多,只不过我用硬轴,一加速大方向就翻,不能自己翻回来,,,,差点丢了船,,,能给说说你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这个是8mm外径的硬轴? 请教长度,也想改009

网友(2015-08-23):
楼主改这船,配件买了多少米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