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FPV的操作技术

楼主(2014-06-17):
各位大侠,最近由固定翼FPV转战四轴FPV,之前也玩了很长时间四轴,但现在操作的时候总是各种坠机,原因是对方位把握不好,手轻了没效果,手重了又大幅度的运动,而且基本上一大幅度运动起来后,就很难再稳定的控制了
大家一般都怎么练习?
BTW,我的配置是:蜗牛机架,朗宇2212电机+好赢20A,玉兔飞控+GPS,是不是换个NAZA lite的飞控会好一些?

网友:
LIte理论会好一些   还是要多练习

楼主:
如果用Naza,是不是也是用手动模式会好一些,姿态模式也容易摔?我现在玉兔用的是自稳模式,想换成手动模式试试看

网友:
四轴比固定翼好飞,只要油门手感有了能保持高度不掉,方向、前后副翼可以推四分之一先练练,有感觉了在大幅度打杆

楼主:
我咋感觉比固定翼难控制多了捏,固定翼平稳飞行的时候,留给控制的时间其实很长,四轴第三人称飞行的时候控制起来还好,第一人称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受控,我也尝试过把遥控的舵量改到60%,但改善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Naza,是不是也是用手动模式会好一些,姿态模式也容易摔?我现在玉兔用的是自稳模式,想换成手动模式 ...

手动模式就是炸机模式吧?

网友:
改用 cc3d 飞控 通测

网友:
我感觉没有osd很难飞,容易撞地

网友:
LZ 转用 CC3D 飞控吧,, 专為飞 FPV 设计的.....

网友:
用cc3d容易控制。

楼主:
换了一个Naza lite,各种爽啊,之前用兔子的阴霾一扫而空了,看来工欲善其事,确实得先利其器啊
之前兔子每次调平都是一个大工程,而且每次起飞的水平还不一样,各种崩溃,用了Naza,也不歪了,也不抖了,太推荐了,下次有机会再尝试一下各位大神推荐的cc3d,看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