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NAZA-M Lite上电后黄灯一直闪,解不了锁

楼主(2014-06-17):
NAZA-M Lite上电后黄灯一直闪,解不了锁,GPS校准不了,任凭怎么波动模式开关及转动,转到头都晕了,led也转不了绿色,,急急急

网友A:
各种校准先(包括指南针和i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校准先(包括指南针和imu)

就是指南针怎么也校准不了。本人是新手

网友B:
连电脑,在软件里校准Imu,软件在大疆官网下

网友C:
你这症状是失控了,检查遥控、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症状是失控了,检查遥控、接收机

失控???锁都还没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在软件里校准Imu,软件在大疆官网下

已经校准过啦 就是gps校准不了

网友:
注意:控右边S1开关.GPS与姿恣模式之间切换接触不良!在电脑上切换GPS与姿式之间绿灯反应!<我曾经碰到你一样的毛病>就是S1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校准过啦 就是gps校准不了

再校准一次,把AOC模式的三段开关设置好。具体用到的信息在Naza的说明书和泡泡的视频教学里。

网友D:
黄灯快闪:失控保护
请检查你模式是否都已经设置正确了,能否正常的拨打滑块和切换模式, 能否对应到 GPS  姿态  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灯快闪:失控保护
请检查你模式是否都已经设置正确了,能否正常的拨打滑块和切换模式, 能否对应到 GPS  ...

请问问技术支持3:我的NAZAlite指南针一直没有校出来过,失控返行很精确,航向所定也很好用,正常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