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麻烦进来解决下

楼主(2014-06-17):
请问19t的改装套件离合器罩为什么会卡住大齿盘?而且转动时候水平看上去是一歪一歪的换上后用不了,现已经换回套机自带离合器罩,希望得以解决
Gaui的定速不能用于futaba7003么?SBUS接线,14sg控,7通道默认定速调试没反应

da

网友:
离合器罩是有方向的,因为不同的齿轮直径不一样,离合器固定螺丝孔位已经定死了,所以只能使离合器座上的轴承位置调整才能保证齿间隙。你把离合器座转180度在装估计就好了

网友:
是的,离合器座有方向性,你买的是19T或20T的改装品,离合器座上有个箭头,要指向机头方向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