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大疆OSD上同步显示经纬度

楼主(2014-06-17):
求教,如何在大疆OSD上同步显示经纬度,本人多轴新人,向各位大虾讨教。

网友A:
大疆OSD不能同步显示经纬度。。。。目前只有NAZA通过外部***+第三方OSD实现叠加经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OSD不能同步显示经纬度。。。。目前只有NAZA通过外部***+第三方OSD实现叠加经纬度。

能具体的赐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OSD不能同步显示经纬度。。。。目前只有NAZA通过外部***+第三方OSD实现叠加经纬度。

问能给详细的方案吗,也就是具体的配置。先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能给详细的方案吗,也就是具体的配置。先谢过

原帖: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010660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6082914&postcoun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