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改如何三段开关

楼主(2014-06-18):
两年前入过一个天地飞6A 2.4G遥控器,一直没怎么玩,处于绝对新手。最近迷上了四轴,看naza lite飞控说明书发现需要个三段或两段开关来设置控制模式。天地飞6A只有一个两段开关,那就必须在三个控制模式里面舍弃一个。于是设想能不能将控改为三段开关。网上搜了下,好像有拿天地飞6A的旋钮改装。请问各位,具体如何实施?实施后能否用于飞控?是否是将旋钮的三根线,正负极接三段开关的两端,信号线接中间?
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相邻的两个开关引脚各装一个5.1k的电阻即1与2之间,2与3之间,共需两个电阻,把V1的三根线焊到开关上,即可把V1变成普通的三档。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相邻的两个开关引脚各装一个5.1k的电阻即1与2之间,2与3之间,共需两个电阻,把V1的三根线焊到开关 ...

受教了!谢谢!

网友B:
我也想改,可水平有限,有哪位师傅上视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改,可水平有限,有哪位师傅上视频就好了

网友:
首先非常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我对电子一窍不通。看不懂,见笑了。再详细点就好了。改了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6A的5通道是2段开关量,6通道是模拟电位器量。可以把6通道用两个定值电阻取代,改用三段钮子开关。楼主要是实在看不懂电路图的话就只能找身边懂电子的帮你改啦。

网友:
顶一下   我正想改    同求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相邻的两个开关引脚各装一个5.1k的电阻即1与2之间,2与3之间,共需两个电阻,把V1的三根线焊到开关 ...

请问,我的是wft06ii遥控器,想把5、6通道的二段开关,改成三段开关,可以实现吗?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相邻的两个开关引脚各装一个5.1k的电阻即1与2之间,2与3之间,共需两个电阻,把V1的三根线焊到开关 ...

电阻有多少W的呀那要用多大的呢

网友C:
欧姆定律+小学数学,自己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姆定律+小学数学,自己算去

真的不懂,你就直接告诉我呀,遥控3s11.1电池

网友(2015-03-11):
请问没有三段开关就不能飞四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