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蓝色方形的联咏96650行车记录仪求助!

楼主(2014-06-18):
插上电只有红灯亮 开不开机!怎么办?是什么问题?

网友:
售后打电话啊

网友A:
我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无法开机。只有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无法开机。只有返厂维修。

好像是没电了 中午回来一开机好了!哈哈

楼主:
好了!哈哈 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没电了 中午回来一开机好了!哈哈

呵呵,恭喜了,我的没有那么幸运,不管怎么充电或者按某个键开机,复位,就是只有红灯不开机。

网友:
电池是带低电保护的,电压太低了就不能输出了,必须充电才能停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