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蓝色方形的联咏96650行车记录仪求助!

楼主(2014-06-18):
插上电只有红灯亮,开不开机!这是什么问题?怎么办啊?

网友A:
售后打电话啊

网友B:
我的第一次主板过热 返修了 昨天返回来 MD 今天也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初步判断是拍完后没关机 主机一直在试图开启 电压越来越低 最后导致某处出了问题 没心情了 重新拍一个。。。

楼主:
嘿嘿 谢谢大家 现在已经好了 那天中午回来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