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150又有新问题

楼主(2014-06-18):
各位大侠,150又出新问题。现在
电池
的电压到3.8v左右整个飞机就没有了升力,飞不起来了。原来悬停可以7分钟的,现在只有4分钟了。电池换过新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检查螺距与中立点

网友B:
电池不行了?

楼主:
电池是新的呀。

网友C:
應該是螺距有問題,請設定中立點

楼主:
我想问一下设立中立点的时候螺距曲线是不是要变成斜的一直线呢。

网友D:
螺距有問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螺距的问题。重设螺距和舵机中立点问题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