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供电,用12V3A稳压, 还是单独供电好。

楼主(2014-06-18):
JJ折腾久了,准备上图传,买了几个12V3A降压模块从动力5S/6S取电。但是潜水过程中,发现好多大虾说单独供电好。为毛??? 解释一下。

网友:
你先用稳压模块试试看吧,没有干扰最好。方便,不用捣鼓第二块电池。

不过如果图像有干绕条纹,单独电池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单独供电好

网友:
单独电池肯定好,这样电压波动不会受影响,其次,通过电源受到的干扰信号也没有了,缺点当然是多了一块电板增加了重量增加了布线

网友:
建议还是单独供电比较好。

楼主:
好,我先用稳压模块试试,这样说就是干扰土传信号,我一直以为会干扰飞控。

网友A:
其实主要是怕电机干扰图像 会有横纹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要是怕电机干扰图像 会有横纹神马的

买了几个磁环,在路上,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单独供电是好,但是前提是他会损耗你的载重,如果前端录像后端只是观看,建议用用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