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个车 更新中【已改好】

楼主(2014-06-18):
原来买的美致兰博基尼,把车内原来的接收和转向马达掏空。

用4.3g舵机做转向,把低电压bb响拆了

使用DSM2接收机

电调和摄像头

安装好BB响

持续更新中~~~~

网友:
这小车布置的折腾

网友:
这是准备做什么呢

网友A:
目测是要搞驾驶舱视角的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要搞驾驶舱视角的FPV

恩 是的

网友B:
楼主能留下qq吗?也想改一个,想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留下qq吗?也想改一个,想讨论下

呵呵,没事捣鼓的,帖子后边我会介绍一下的

楼主:
歇了几天,车子已经全部完工了。

楼主:
车子在地上跑,速度快的不得了。只好改油门曲线设置为原来的50%;地上溜来溜去跑的像老鼠一样。
过段时间拍视频,再仔细介绍下。

网友C:
楼主改的上档次 我最近也在改一个14的星辉X6 空间全让内饰占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的上档次 我最近也在改一个14的星辉X6 空间全让内饰占掉了

1/14的能改电机吗,我拆过两个,到后桥电机那里都是暴力拆解,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的上档次 我最近也在改一个14的星辉X6 空间全让内饰占掉了

呵呵,里边的模块都是放的很紧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里边的模块都是放的很紧密的。

我就不行了,瞎改,图个乐呵  太多的东西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4的能改电机吗,我拆过两个,到后桥电机那里都是暴力拆解,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拆开

电机你打算怎么改?我看过位置只能放一个260的电机,大一点就不行     拆后波箱的时候也头疼了一阵子,在后边两个轮子中心3logo的位置是有一个卡扣,你用刀尖什么的挑开来就露出里面的螺丝了

楼主:
车子材料:

载车:美致 1:24的兰博基尼(X宝上80几元)
FPV设备:200mw的5.8G图传(飞机上拆下来的)
              120度的广角摄像头
1~8S 低电压报警器
X宝上的dsm2接收机(20几元掏的)
攀爬车双向电调(第一次买的一个不小心搞坏了,后再买了一个)
3V的继电器和360度舵机
4.3G舵机2个

一个2s 600ma和一个1s 500ma电池

楼主:
原本是吧360度舵机拆了和继电器链接,用遥控通道控制图传开关和前车灯开关的。

不过刚开接收机的时候,继电器会反复闭合,几天下来,把前车灯搞坏了一个。

害怕到时把图传也搞烧了,今天把继电器装置拆了,不搞开关了,车灯也取消了。(以后再改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舵机臂去按开关吧,这样搞很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本是吧360度舵机拆了和继电器链接,用遥控通道控制图传开关和前车灯开关的。

不过刚开接收机的时候, ...

用个小的单向有刷电调去控制继电器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你打算怎么改?我看过位置只能放一个260的电机,大一点就不行     拆后波箱的时候也头疼了一阵子,在 ...

大哥能上个图吗?还是没太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小的单向有刷电调去控制继电器就好啦

恩 车子内部空间比较小,当时考虑到用360舵机控制电路会比较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能上个图吗?还是没太搞懂

网友:
玩具车能改成RC一样? 期待啊

网友D:
大哥你是用什么图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是用什么图传的啊,

电子工作实验室的 200mw 5.8g 图传

网友:
LZ催更啦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楼主(2015-01-25):
玩腻了,狠心抛弃

网友E:
拆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可惜了。

玩腻了就不可惜了

网友F:
楼主那个电调哪买的,多少钱,有点像我爱萝莉DIY那款。为什么用了两个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电调哪买的,多少钱,有点像我爱萝莉DIY那款。为什么用了两个舵机?

一个舵机用来转向,一个舵机用来给摄像头转换视角云台用,电调使用淘宝上35元左右的 30a不带刹车的车船用双向有刷电调

网友:
看来我的’环奇越野‘’也可以试改一下
<

楼主:
老婆管得严的伤不起,以后有机会改大脚车,朗博基尼这种底盘低的对路面要求非常高。
看中这一款,哪天飞机玩够了 入一个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