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4-06-18):
我是WIN7 32位操作系统 驱动安装很顺利 没有问题,Mission Planner的终端连接也没问题,但是一到初始化设置就连接超时。求高人指点。注:按泡泡老师的指引用过Setup->Clear命令 清除过EEROM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A:
此图显示还没清除EEROM

网友:
头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显示还没清除EEROM

之前有清过的 显示是成功了
刚有更新了几次固件 貌似可以连上了
但是我接了天九的接收机 上去没法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这里都是0 遥控器接收机 都连好了的 还给了BEC上去供电

网友A:
遥控或接收对频上了没有 APM板子供电输入,输出都有电吗

网友:
基本上换系统都能解决

网友B:
检测一下陀螺仪,你的情况有可能是陀螺仪MPU6000挂了

网友:
你的还能连上终端 我的直接没有动静 估计是线坏了 下次试试

网友:
APM的小毛病还真是多,这就是小作坊出品的通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或接收对频上了没有 APM板子供电输入,输出都有电吗

输入输出都有电的 接收机对上频了的 接收机插NAZA LITE 都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陀螺仪,你的情况有可能是陀螺仪MPU6000挂了

这个东东怎么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或接收对频上了没有 APM板子供电输入,输出都有电吗

都通电了的 板子也连上了就是 信号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都有电的 接收机对上频了的 接收机插NAZA LITE 都有反应

输入输出都有电的....你用电调bec供电吗?连接pc usb线时 最安全拔掉外外外接供电,否侧板子会受损

网友B:
首先万用表检测电源是不是3.3V的,然后进入终端,输入test,再输入ins,就会显示陀螺仪的数据,不会的加我QQ,就是我的用户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万用表检测电源是不是3.3V的,然后进入终端,输入test,再输入ins,就会显示陀螺仪的数据,不会的加我Q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都有电的....你用电调bec供电吗?连接pc usb线时 最安全拔掉外外外接供电,否侧板子会受损

我用usb供电的 没接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