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左右打舵转圈慢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18):
450直升机左右打舵转圈缓慢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一下,陀螺仪行程是否太小,

网友B:
有时和陀螺仪的感度有关,感度低点一般就转得快。

网友C:
什么陀螺?单轴还是三轴?现在出的陀螺是可以调自旋速率的,把自旋速率调高点就会很快了。另外机械上尾巴的行程要能左右走满,油门和螺距曲线要匹配合适,螺旋桨转速不能太低,太低了锁尾无力,会金鱼尾和自旋速率往主旋翼同向慢,反向快。

网友D:
应该是三轴的问题吧

网友E:
好好调调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