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 粉丝们,机主们请进

楼主(2014-06-18):
请各位分享你们的NX4的配置及图片

: SAB 465mm
舵机: 泰世GS-511 x3, GS-518 x2
定速: 亚柘G600 ( N70%, ID1 79%, ID2 85%)
无辅翼系统:Kbar (+/-10.5 )
燃料:waypower 30%(细针原厂收15度,大针1圈放3格, 可模底盖5秒以上)
油箱:有(飞行5分20秒,主箱已清剩下满的)
排气管:杨格MP
横轴橡皮垫: 硬度75 (黑色)
原装尾长
原装17T
接收电:3S 850mah(可飞3次)
BEC:凤凰 CC10A ( 6.6V输出)

重量:2.31kg (不含燃料)

网友A:
为啥都不把刹车片装上,装上多好看!

网友:
粉丝进来看看,顺便擦一下口水。。。。

网友:
没有视频   没什么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都不把刹车片装上,装上多好看!

听说不装刹车炸鸡对旋翼头伤害小,个人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C:
主旋翼    RJX 470尾管       已改470加长尾管
发动机    雷虎39H
舵机       斜盘亚拓515MG,尾舵sevox,油门md933(凑合着用)
定速       亚拓 normal 无定速   idle1-65%(原来用425桨时用75%),idle2-75%
陀螺       机器鸟G31
带副油箱   normal模式13分钟,idle1-9分钟,idle2没飞过(副油箱油基本没用的情况)
电池        1500mah可飞5个起落一块,900mah可飞3个起落两块
油           waypower 30%

改了470大桨以后浮力显著提升,感觉飞机不像原来动作很肉了。正常模式油门杆不过中间,以非常低的转速就能悬停,但是因为转速慢尾桨锁尾困难,所以要修改螺距曲线,提高转速悬停。这样在适当地转速下飞航线应该能更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不装刹车炸鸡对旋翼头伤害小,个人感觉莫名其妙

就是這個原因, 炸过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旋翼    RJX 470尾管       已改470加长尾管
发动机    雷虎39H
舵机       斜盘亚拓515MG,尾舵se ...

我也试过改长尾用470, 掉转严重所以改回
不知原因是否 雷虎39H马力比37大一些

网友:
油动就是比电动威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改长尾用470桨, 掉转严重所以改回不知原因是否 雷虎39H马力比37大一些

改了以后把转速降了下来200~400,转速虽然低了点但是浮力感觉更大了,不掉转。本身30级发动机原来就时用在550大小的飞机用520桨的,现在用470应该动力是足的。我感觉你太追求高转速了,油机和电机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油机的动力本省就比电机小,做动作要顺势而为,不能像电机那样生拉硬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這個原因, 炸过便知

这个有啥联系?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以后把转速降了下来200~400,转速虽然低了点但是浮力感觉更大了,不掉转。本身30级发动机原来就时用在 ...

问题是很多视频都很爆, 不知他们是怎样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啥联系?不明觉厉

炸机时,整个桨夹有机会往杀车碟另边翻过去,
要不把杀车碟螺丝炸断,螺丝根还留在里面,
更严重的是把桨夹轴承炸坏导致出现左右虚位,
我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哈哈,我也好喜欢,有人出NX4或者空机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很多视频都很爆, 不知他们是怎样配置的

他们是以牺牲引擎寿命为代价的。

网友E:
原厂发动机排气kst515斜盘舵机ds525m锁尾kst515油门亚拓2和1 亚拓定速
rjx470大桨idle1 60 idle2 65

主油针1.5怠速油针忘了
没换加长尾不知会不会砍到,反正飞起来还不错和电500没得比的,主要是感觉好久可以了。用了top power30的油。这油怎么样不知道用过的说说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原厂发动机排气kst515斜盘舵机ds525m锁尾kst515油门亚拓2和1 亚拓定速
rjx470大桨idle1 60 idle2 65

不错不错啊,锁尾没问题啊,我感觉不加长尾管舵机是不是会影响舵机寿命,感觉舵机可能比较吃力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啊,锁尾没问题啊,我感觉不加长尾管舵机是不是会影响舵机寿命,感觉舵机可能比较吃力吧

目前锁尾很好,不是电的舵机负担小点。就是这个飞机的排气管和发动机的连接的地方有点漏油,不知道大家怎么密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锁尾很好,不是电的舵机负担小点。就是这个飞机的排气管和发动机的连接的地方有点漏油,不知道大家怎 ...

有一个办法,在借口的地方摸一圈螺丝胶然后锁紧螺丝,等一天就好了

网友F:
原厂发动机排气大小桨,原厂尾管,斜盘MKS9660A+.锁尾油门是亚拓252M、VBar陀螺。泰世定速器,油针1.3富油针没动。way 30油. 普通模式14分钟,ID1 8分钟     BEC HiModel 6-50V 20A  2S 2200mah 电池 8个起落没有事、感觉油机不好飞,不如我得亚拓500飞着舒服。现在已经很少出勤了、你们有没有想改汽油机的打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厂发动机排气大小桨,原厂尾管,斜盘MKS9660A+.锁尾油门是亚拓252M、VBar陀螺。泰世定速器,油针1.3富油 ...

收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這個原因, 炸过便知

为啥。。求讲。。炸这么多次也没觉得有什么影响

网友F:
出多少钱 换山地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出多少钱 换山地车

你出个价呗Q 464859017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好喜欢,有人出NX4或者空机没?

出只悬飞过不到10个起落的NX4,淘宝7400的原厂配置,只是不带V8,有意的话加QQ4808180或者直接去淘宝看http://2.taobao.com/item.htm?id=39805605054&grade=1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厂发动机排气大小桨,原厂尾管,斜盘MKS9660A+.锁尾油门是亚拓252M、VBar陀螺。泰世定速器,油针1.3富油 ...

换470浆就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只悬飞过不到10个起落的NX4,淘宝7400的原厂配置,只是不带V8,有意的话加QQ4808180或者直接去淘宝看ht ...

JR E8空带原装尾桨和你换NX4空机,或者带蝎子4035 560KV+凤凰120A HV ICE2+6S 3300 35C*2 练习用电 换你整机+亚拓启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只悬飞过不到10个起落的NX4,淘宝7400的原厂配置,只是不带V8,有意的话加QQ4808180或者直接去淘宝看ht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7758&extra=

网友H:
我的NX4, 发动机os37,悬停烧了两桶TOP30%的油后发动机低速间断出现明显的格拉格拉的声音,是不是发动机轴承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NX4, 发动机os37,悬停烧了两桶TOP30%的油后发动机低速间断出现明显的格拉格拉的声音,是不是发动机轴 ...

看看是不是你的离合器螺丝松了

网友:
那我拍副470桨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出个价呗Q 464859017

不知道值多少钱

网友:
神马时候我才有这样的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