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技术员和各位大虾,LK24-BT

楼主(2014-06-18):
  新买了一个LK24-BT。升级了BTU固件后,BTU连接主控的时候正常,但是连接地面端的时候红灯长亮,是什么原因??感谢感谢~~~~!

网友A:
您好,请确保地面端和天空端已正常连接,再看BTU的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确保地面端和天空端已正常连接,再看BTU的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

感谢感谢~~已经解决~~请问有没有大疆的QQ群~

网友B:
有发帖的空,多检查下,看看手册就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发帖的空,多检查下,看看手册就o了。

我看了手册 没有这种情况的说明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
等待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