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可以空中重置返回点吗?

楼主(2014-06-18):
Phantom 2可以空中重置返回点吗? 会有什么效果? iOSD信息会怎么显示?
期待官方回答~

网友A:
手册里有的何必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有的何必问?

手册里的原话:
在Phantom 2 模式下,自动记录返航点成功之后,若飞行器为“可安全飞行”模式,用户可以手动重
新记录返航点。将遥控器S2 开关从最上位置切换到最下位置,切换5 次或以上,可以重新设置
PHANTOM 2 当前的位置为返航点。返航点成功设置时, LED 飞行指示灯短暂地快闪绿灯提示。

问题是,正常飞行中算不算“可安全飞行”模式。按照手册的定义,可安全飞行模式就是绿灯常量时的模式。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正常飞行中也属于可安全飞行模式?

网友B:
重置返航点需要条件是GPS信号良好,也就是“可安全飞行”模式下绿灯慢闪。此时可重置返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返航点需要条件是GPS信号良好,也就是“可安全飞行”模式下绿灯慢闪。此时可重置返航点。[/backcolor ...

你这回复对楼主的问题好像毫无用处。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飞远了.翠鸟没经验.看不到妖精.切换闪灯.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返航点需要条件是GPS信号良好,也就是“可安全飞行”模式下绿灯慢闪。此时可重置返航点。[/backcolor ...

如果在空中仍可設返航點,應該是很疑慮的暇疵,(下次飛行時也來確認一下)
假如剛好飛到視距外,遙控或接收因干擾或其他狀況造成之設定返航點的程序被啟動並設定的話
剛好又啟動了自返(有時意外就是這樣發生的)那結果應該不樂觀.....
心想"已離地起飛在空中"為何不關閉"返航點設定"功能,是有特別的需求嗎?很想知道?

网友C:
可以重设返航点,不过重设后返航点即为飞机当时的位置。这个一般航拍时用来绕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重设返航点,不过重设后返航点即为飞机当时的位置。这个一般航拍时用来绕点比较好。

赞回复!赞“绕点”这个词,正是我想表达的。

网友D:
請教這功能如何應用在航拍繞點?
記得有次一位使用P2 Vision一起飛的模友,因螢幕斷訊切換成無頭模式回拉,但很久都沒看到機子及恢復螢幕,結果是在無頭模式下回拉不放會一直過返航點不會停,所以高度如太高沒注意的話,真的會過站不停下不了車沒電可飛回來,他就差一點就沒電回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返航点需要条件是GPS信号良好,也就是“可安全飞行”模式下绿灯慢闪。此时可重置返航点。[/backcolor ...

你好  请问我的 P2+ 飞几次了 现在没办法定高定点 老晃的厉害。  需要重新校队水平 怎么设置??有教材视频吗?麻烦告知  等您的回复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教這功能如何應用在航拍繞點?
記得有次一位使用P2 Vision一起飛的模友,因螢幕斷訊切換成無頭模式回拉,但 ...

精灵打到返航点锁定后,扳住方向摇杆,向左或向右不放,飞机就会以返航点为圆心,做圆周运动。如果机头朝向返航点,那么就是绕点航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灵打到返航点锁定后,扳住方向摇杆,向左或向右不放,飞机就会以返航点为圆心,做圆周运动。如果机头 ...

請教這是在何模式下,及開關是切在無頭模式 嗎?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這是在何模式下,及開關是切在無頭模式 嗎?謝!

如果是精灵,就在调参软件里改为NAZA模式。飞机在GPS模式下,S2打到最下方的位置。看来有必要给你说下S2的三段开关功能,分别是:最上面OFF,中间航向锁定(无头模式),最下方返航点锁定。

网友:
感謝,下次飛行時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灵打到返航点锁定后,扳住方向摇杆,向左或向右不放,飞机就会以返航点为圆心,做圆周运动。如果机头 ...

感觉绕点飞行,拍视频时很有用。一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