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数传连接速度缓慢

楼主(2014-06-18):
我的数传的新出的那个RDF900,在论坛里看到的测评非常凶悍,就买了一套,在装载外设之前,单独飞控和gps电压电流计时候连数传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全部外设都装到飞机上以后速度就变慢了,这是为什么,总是卡在got param index,一个一个的读数,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我的3DR也是,你的数传是否炸过?

网友B:
请查看状态标签下的rssi、noice、remrssi、remnoice特别是rxerrors。一般信号不好、噪音太大,将导致rxerrors很多,连接速度慢甚至连接不上或者信号丢失。

网友B:
信号不好无非就是天线有问题或者干扰严重,你这种情况估计是后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3073&extra=&page=4
73-77楼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DR也是,你的数传是否炸过?

没有,新数传,还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状态标签下的rssi、noice、remrssi、remnoice特别是rxerrors。一般信号不好、噪音太大,将导致rxerro ...

噪声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不好无非就是天线有问题或者干扰严重,你这种情况估计是后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

我记得数传刚买回来时候连接很快,但是装上所有的舵机接收机什么的就变得很慢了,这是为什么?是舵机对它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声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寻找干扰源,然后想办法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数传刚买回来时候连接很快,但是装上所有的舵机接收机什么的就变得很慢了,这是为什么?是舵机对它 ...

你先看看我上面说的这几个参数,确定一下是不是信号的问题,再想对策,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数传刚买回来时候连接很快,但是装上所有的舵机接收机什么的就变得很慢了,这是为什么?是舵机对它 ...

試試拔掉舵機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重新开启软件就正常了,很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状态标签下的rssi、noice、remrssi、remnoice特别是rxerrors。一般信号不好、噪音太大,将导致rxerro ...

rxerrors值是1!!可还是很慢,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rxerrors值是1!!可还是很慢,这是为什么???

LZ你的情况和我的差不多,也是不经意间发生的,(连接数传的时候很慢,会出现一系列的连接数据,而且信号不好,几十米就断开了),前段时间发回厂家维修,厂家给我的答复是(没问题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rxerrors值是1!!可还是很慢,这是为什么???

这些数据很正常。要不电脑上换个USB口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C:
检查天线问题,SMA焊接处,拆开棒状天线检查振子等是否有脱焊,本人遇到两次链接缓慢都是炸鸡导致天线脱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天线问题,SMA焊接处,拆开棒状天线检查振子等是否有脱焊,本人遇到两次链接缓慢都是炸鸡导致天线脱焊 ...

有道理,我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数据很正常。要不电脑上换个USB口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我重新刷了一下固件,然后连接速度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LZ,这问题搞定了,就是用一根17厘米的导线接到飞机端的主线上,马上解决。(估计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是,后来数传刷了新固件,然后功率调大,速度就比USB线的慢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