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的AL电调突然没有输出了,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4-06-18):
ZTW的AL电调突然没有输出了,拆开看发觉图中红圈里的原件上半部分掉了,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件,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个东东 好像是 晶体  是产生频率 给单片机正常工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 好像是 晶体  是产生频率 给单片机正常工作用的

传统的晶体只有2脚引线

网友B:
16.0Mhz的陶瓷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Mhz的陶瓷晶振

谢谢,应该就是这玩意。居然上半部分能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就是这玩意。居然上半部分能掉下来。

那玩意本来就是两块贴合的。

网友:
看来要丢了

网友:
现在电调 怎么样了

网友:
换掉就会好,估计一块钱左右可以搞定